01 流水灯类单片机系统(proteus仿真+keil5)

楼主(2019-12-16):
单片机仿真实习任务:01 流水灯类单片机系统
#include  <REG52.h>  /*片内寄存器定义所在头文件*/
sbit  key=P2^0;  /*定义触动开关接P2.0引脚*/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x;  /*定义显示位*/
        x=1;  /*初始化灯状态,指示显示灯D1*/
        /*循环按键,使灯循环点亮*/
        while  (1)
        {
                P1=~x;  /*LED共阳极,取反由P1显示显示位*/
                x=x<<1;  /*循环左移,指示下一个显示位*/
                while  (key);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  (!key);  /*判断按键是否释放*/
                if  (x<128)
                continue;  /*判断是否显示到最后一位,若没有则继续显示其它位*/
                else
                {
                        P1=~x;  /*显示最后一位*/
                        while  (key);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  (!key);  /*判断按键是否释放*/
                        x=1;  /*初始化灯状态,从D1灯重新开始显示*/
                }
        }
}

01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system.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