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IO输出,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多大?

楼主(2019-12-16):
我是新手,请问F103的IO输出,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多大?

网友A:
所谓高低电平,就是电压区别,具体看书。

网友B:
如果引脚是悬空,高电平时的电压就是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低电平时的电压是0;
引脚接有负载的话,具体电压就要看引脚的模式配置,及负载大小了。

网友C:
电平的高低决定IO口的通断,高低电平不就是电压么。

网友D:
设置成输出口高电平一般等于电源电压3.3V左右,没设置好IO口就不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