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开关按键控制类单片机系统(proteus仿真+keil5)

楼主(2019-12-16):
单片机仿真实习任务:
04 开关按键控制类单片机系统

/**************************
* 说明: 按键被按下时led灯灭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按键端口
sbit key1 = P2^0;
sbit key2 = P2^1;
sbit key3 = P2^2;
sbit key4 = P2^3;
sbit key5 = P2^4;
sbit key6 = P2^5;
sbit key7 = P2^6;
sbit key8 = P2^7;

#define led P1        //对整个P2端口进行操作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         //10ms * del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del; i++)
        for(j=0; j<1827; j++);

}

void  Led_Pipeline_1() //先从右到左逐个亮灭;再从左到右逐个亮灭;
{
        unsigned  char i;
        delay(10);
        led=0xfe;        //初始状态将LED0点亮

        for(i=0;i<8;i++)//        1111 1110
        {
                P1=~(0x01<<i);         //将0000 0001左移i位,然后将结果取反赋值到P2口
                delay(20);         //大约延时200ms
        }
        led=0xFF; //熄灭所有LED
        delay(20);
        for(i=0;i<8;i++)
        {
                P1=~(0x80>>i);         //将1右移i位,然后将结果取反赋值到P2口
                delay(20);
        }
        led=0xFF; //熄灭所有LED
}
void Led_Pipeline_2() //两侧向中间,再中间向两侧亮灭
{
        unsigned  char i,High,Low;
        delay(20);
        led=0x7E;        //初始状态将两侧点亮
        High=led&0xF0;        //高四位
        Low=led&0x0F;          //低四位
        delay(30);
        for(i=0;i<3;i++)
        {
                High=~(~High>>1);         //将0x8右移1位
                Low=~(~Low<<1);           //将0x1左移1位

                led=(High&0xF0)|(Low&0x0F);//保证高位、低位不受到移位影响
                delay(30);
        }
        led=0xFF; //熄灭所有LED
        delay(20);
        led=0xE7;//初始状态将中间两颗LED点亮
        delay(30);
        for(i=0;i<3;i++)
        {
                High=~(~High<<1);         //将0x8右移i位
                Low=~(~Low>>1);         //将0x1左移i位

                led=(High&0xF0)|(Low&0x0F);//保证高位、低位不受到移位影响
                delay(30);
        }
        led=0xFF; //熄灭所有LED
}

void Led_Pipeline_3() //先右再左逐个亮起,不熄灭;再从左到右逐个熄灭;
{
        unsigned  char i;
        delay(20);
        led=0xfe;        //初始状态将LED0点亮
        delay(10);
        for(i=0;i<8;i++)
        {
                P1=0xFE<<i;         //将1111 1110左移i位,然后将结果赋值到P2口
                delay(10);         //大约延时100ms
        }
        led=0xFF; //熄灭所有LED
        for(i=0;i<8;i++)
        {
                P1=~(0xFF>>i);         //将1111 1111右移i位,然后将结果取反赋值到P2口
                delay(10);
        }
        led=0xFF; //熄灭所有LED
}

void Led_Pipeline_4() //先左再右逐个亮起,不熄灭;再从右到左逐个熄灭;
{
        unsigned  char i;
        delay(20);
        led=0x7F;
        delay(10);
        for(i=0;i<8;i++)
        {
                P1=0x7F>>i;
                delay(10);
        }
        led=0xFF;
        for(i=0;i<8;i++)
        {
                P1=~(0xFF<<i);
                delay(10);
        }
        led=0xFF; //熄灭所有LED
}

//程序入口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 == 0)
                {
            Led_Pipeline_1();
          }
          else if(key2 == 0)
                {
            Led_Pipeline_2();
          }
                else if(key3 == 0)
                {
            Led_Pipeline_3();
          }
                else if(key4 == 0)
                {
            Led_Pipeline_4();
          }
                else if(key5 == 0)
                {
            led = 0x00;          //灯亮
          }
                else if(key6 == 0)
                {
            led = 0x55;          //灯亮
          }
                else if(key7 == 0)
                {
            led = 0xF0;          //灯亮
          }
                else if(key8 == 0)
                {
            led = 0xFF;          //灯亮
          }

  }
}

04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system for switch button control.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