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定时器/计数器类单片机系统(proteus仿真+keil5)

楼主:
单片机仿真实习任务:
05 定时器/计数器类单片机系统

//10秒测按键1次数,按键2重置

#include <reg51.h>

sbit P2_0 = P2^0;//数码管选定位
sbit P2_1 = P2^1;//数码管选定位
sbit P2_2 = P2^2;//数码管选定位
sbit P2_3 = P2^3;//数码管选定位
sbit k1=P1^0;//计数
sbit k2=P1^1;//开始

//共阳数码管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begin = 0;
unsigned int GE,SHI,BAI,QIAN; //定义变量
unsigned int time=10;//秒数
unsigned char Button_count=0;//按键次数
unsigned int temp;

void 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依次点亮数码管
void Daojishi();//倒计时
void delay0(unsigned int z);//延迟函数
void scankey();//按键扫描
void timeint0();

void main()
{
        while(1)
        {
            if(k2==0)//检测键是否被按下
            {
                begin=1;
                time=10;
                Button_count=0;
                GE=0;
                SHI=0;
                BAI=0;
                QIAN=0; //定义变量
                timeint0();

            }
            if(begin==1)
            {
                Daojishi();
                scankey();
            }
            display();
        }
        return ;
}

/*********************************************************
//
//10s倒计时
//
*********************************************************/
void Daojishi()//倒计时
{
    if (time!=0)
    {
            if(temp!=0)
            {
                temp=0;
                time--;//变量自增
                QIAN=time/10;//显示十位
                BAI=time%10;//显示个位
            }
    }
}

/*********************************************************
//
//键盘检测子函数
//
*********************************************************/
void scankey()
{
    if (time!=0)
    {
            if(k1==0)                      //检测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0(5);                 //延时消除抖动
                if(k1==0)                   //重新读取k1的值
                {
                    Button_count++;         //计数
                    SHI=Button_count/10;
                    GE=Button_count%10;
                    while(!k1);             //等待按键释放

                }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依次点亮数码管
void display()
{
        P2_0 = 0;
        P0 = table[QIAN];
        delay0(5);
        P2_0 = 1;

        P2_1 = 0;
        P0 = table[BAI];
        delay0(5);
        P2_1 = 1;

        P2_2 = 0;
        P0 = table[SHI];
        delay0(5);
        P2_2 = 1;

        P2_3 = 0;
        P0 = table[GE];
        delay0(5);
        P2_3 = 1;
}

/*********************************************************
   延时子函数0.24ms
*********************************************************/
void  delay0(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
void timeint0()
{
    TMOD=0X01;//工作方式
    TH0=0XFC;//定时1ms
    TL0=0X18;//定时1ms
    TR0=1;//控制
    ET0=1;//定时器0中断请求
    EA=1;//总中断
}
/*********************************************************
//
//定时器0中断1ms
//
*********************************************************/
void time0int () interrupt 1//注意中断号
{
    static int i=0;//注意静态变量的使用!
    TH0=0XFC;//定时器复位
    TL0=0X18;//定时器复位
    i++;
    if(i==1000)//1000个1ms,构成1s
    {
        i=0;
        temp=1;
    }
}

05 Timer Counter MCU System.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