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数模/模数转换类单片机系统& 15 电压表类单片机系统(proteus仿真+keil5)

楼主(2019-12-16):
单片机仿真实习任务:
10 数模/模数转换类单片机系统&15 电压表类单片机系统

//<程序名>:数字电压表                                                                                                    **
//<功能>:使用LCD显示被检测电压,精度为0.05V,范围是0~5V。                                                                         **
#include <reg51.h>

#define TIME0H 0x3C
#define TIME0L 0xB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uc_Clock=0;                //定时器0中断计数
bit b_DATransform=0;

sbit START=P2^3;                         //ATART,ALE接口。0->1->0:启动AD转换。
sbit EOC=P2^4;                           //转换完毕由0变1.
#define OUTPORT P1

//<<<<<<<<<<<<<<<<<<<<<<<<<<<<<<<<<<<<<<<<<<<<<<<>>>>>>>>>>>>>>>>>>>>>>>>>>>>>>>>>>>>>>>>>>>>>>>>>>
//<<<<<<<<<<<<<<<<<<<<<<<<<<<<LCD1602<<<<>>>>>>>>>>>>>>>>>>>>>>>>>>>>>>>>>>>>>>>>>>>>>>>>>>
//<<<<<<<<<<<<<<<<<<<<<<<<<<<<<<<<<<<<<<<<<<<<<<<>>>>>>>>>>>>>>>>>>>>>>>>>>>>>>>>>>>>>>>>>>>>>>>>>>

//<<<<<<<<<<<<<<<<<<<<<<<<<<<<<<<<<<<<<<<<<<<<<<<>>>>>>>>>>>>>>>>>>>>>>>>>>>>>>>>>>>>>>>>>>>>>>>>>>
//<<<<<<<<<<<<<<<<<<<<<<<<<<<<<<<<<<<<<<<<<<<LCD设置函数>>>>>>>>>>>>>>>>>>>>>>>>>>>>>>>>>>>>>>>>>>>
//<<<<<<<<<<<<<<<<<<<<<<<<<<<<<<<<<<<<<<<<<<<<<<<>>>>>>>>>>>>>>>>>>>>>>>>>>>>>>>>>>>>>>>>>>>>>>>>>>
#define vdInitialize()        vWriteCMD(0x01);vWriteCMD(0x38);vWriteCMD(0x0C);                //初始化
sbit LCDRS=P2^0;                                                                   //寄存器选择信号:
                                                                                                   //                0--数据寄存器;
                                                                                                   //                1--指令寄存器。
sbit LCDRW=P2^1;                                                                   //读写信号:
                                                                                                   //                1--读LCD;
                                                                                                   //                0--写LCD。
sbit LCDE=P2^2;                                                                   //片选信号,当输入下降沿信号时,
                                                                                                   //执行指令或传送数据。
#define LCDPORT P0                                                                   //LCD数据接口。
//<<<<<<<<<<<<<<<<<<<<<<<<<<<<<<<<<<<<<<<<<<<<<<<>>>>>>>>>>>>>>>>>>>>>>>>>>>>>>>>>>>>>>>>>>>>>>>>>>

//***************************************************//
//***********************子函数定义*******************//
//***************************************************//
void vShowVoltage(uint uiNumber);
unsigned int uiADTransform();

void timeint0();

//<<<<<<<<<<<<<<<<<<<<<<<<<<<<<<<<<<<<<<<<<<写数据命令函数>>>>>>>>>>>>>>>>>>>>>>>>>>>>>>>>>>>>>>>>>
//<<<<<<<<<<<<<<<<<<<<<<<<<<<<<<<<<<<<<<<<<<<<<<<>>>>>>>>>>>>>>>>>>>>>>>>>>>>>>>>>>>>>>>>>>>>>>>>>>
void vDelay();                                                                           //延时函数。
void vWriteCMD(unsigned char ucCommand);                   //把1个命令写入LCD。
void vWrite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把1个数据写入LCD。
void vShowOneChar(unsigned char ucChar);
void vShowChar(unsigned char ucaChar[]);

//***************************************************//
//***************************************************//

//<<<<<<<<<<<<<<<<<<<<<<<<<<<<<<<<<<<<<<<<<<<<<>>>>>>>>>>>>>>>>>>>>>>>>>>>>>>>>>>>>>>>>>>>>>>>>>>>
//<<<<<<<<<<<<<<<<<<<<<<<<<<<<<<<<<<<<<<<<把电压显示在LCD上>>>>>>>>>>>>>>>>>>>>>>>>>>>>>>>>>>>>>>>
//<<<<<<<<<<<<<<<<<<<<<<<<<<<<<<<<<<<<<<<<<<<<<>>>>>>>>>>>>>>>>>>>>>>>>>>>>>>>>>>>>>>>>>>>>>>>>>>>
void vShowVoltage(uint uiNumber)
{
        uchar ucaNumber[3],ucCount;
        if(uiNumber>999)
                uiNumber=999;
        ucaNumber[0]=uiNumber/100;                                                                //把计算数字的每个位存入数组。
        ucaNumber[1]=(uiNumber-100*(int)ucaNumber[0])/10;
        ucaNumber[2]=uiNumber-100*(int)ucaNumber[0]-10*ucaNumber[1];
        for(ucCount=0;ucCount<3;ucCount++)
        {
                vShowOneChar(ucaNumber[ucCount]+48);                                //从首位到末位逐一输出。
                if(ucCount==0)
                        vShowOneChar('.');
        }
}
//*************************************************************************************************
//*                                                                                                    *
//*********************************主函数******************************                                  *
//*                                                                                                    *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0,模式1。
        TH0=TIME0H;
        TL0=TIME0L;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vdInitialize();
        vWriteCMD(0x84);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一行第4个位置)
        vShowChar("voltage");
        vWriteCMD(0xC9);
        vShowChar("(V)");
        while(1)
        {
                if(b_DATransform==1)
                {
                        b_DATransform=0;
                        vWriteCMD(0xC4);
                        vShowVoltage(uiADTransform());
                }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void t0() interrupt 1
{
        if(uc_Clock==0)
        {
                uc_Clock=5;
                b_DATransform=1;
        }
        else
                uc_Clock--;
        TH0=TIME0H;                   //恢复定时器0。
        TL0=TIME0L;
}

/*************************************************************************
//AD转换函数,返回转换结果。
//转换结果是3位数,小数点在百位与十位之间。
**************************************************************************/

unsigned int uiADTransform()
{
        unsigned int uiResult;
        START=1;                         //启动AD转换。
        START=0;
        while(EOC==0);                 //等待转换结束。
        uiResult=OUTPORT;         //出入转换结果。
        uiResult=(100*uiResult)/51;                   //处理运算结果。
        return uiResult;
}

/*************************************************************************
LCD1602
**************************************************************************/

void vWriteCMD(uchar ucCommand)
{
        vDelay();                                //先延时。
        LCDE=1;                                        //然后把LCD改为写入命令状态。
        LCDRS=0;
        LCDRW=0;
        LCDPORT=ucCommand;                        //再输出命令。
        LCDE=0;                                        //最后执行命令。
}
//<<<<<<<<<<<<<<<<<<<<<<<<<<<<<<<<<<<<<<<<<<<<<<<>>>>>>>>>>>>>>>>>>>>>>>>>>>>>>>>>>>>>>>>>>>>>>>>>>
//<<<<<<<<<<<<<<<<<<<<<<<<<<<<<<<<<<<<<<把1个数据写入LCD>>>>>>>>>>>>>>>>>>>>>>>>>>>>>>>>>>>>>>>>>>>
//<<<<<<<<<<<<<<<<<<<<<<<<<<<<<<<<<<<<<<<<<<<<<<<>>>>>>>>>>>>>>>>>>>>>>>>>>>>>>>>>>>>>>>>>>>>>>>>>>
void vWriteData(uchar ucData)
{
        vDelay();                           //先延时。
        LCDE=1;                                   //然后把LCD改为写入数据状态。
        LCDRS=1;
        LCDRW=0;
        LCDPORT=ucData;                           //再输出数据。
        LCDE=0;                                   //最后显示数据。
}
void vShowOneChar(uchar ucChar)
{
        switch(ucChar)
        {
                case ' ':        vWriteData(0x20);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1);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2);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3);break;
                case '

:         vWriteData(0x24);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5);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6);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7);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8);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9);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0);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A);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D);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F);break;
                case '=':         vWriteData(0x3D);break;
                case '<':         vWriteData(0x3E);break;
                case '?':         vWriteData(0x3F);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E);break;
                case ':':         vWriteData(0x3A);break;

                case '0':         vWriteData(0x30);break;
                case '1':         vWriteData(0x31);break;
                case '2':         vWriteData(0x32);break;
                case '3':         vWriteData(0x33);break;
                case '4':         vWriteData(0x34);break;
                case '5':         vWriteData(0x35);break;
                case '6':         vWriteData(0x36);break;
                case '7':         vWriteData(0x37);break;
                case '8':         vWriteData(0x38);break;
                case '9':         vWriteData(0x39);break;

                case 'A':         vWriteData(0x41);break;
                case 'B':         vWriteData(0x42);break;
                case 'C':         vWriteData(0x43);break;
                case 'D':         vWriteData(0x44);break;
                case 'E':        vWriteData(0x45);break;
                case 'F':         vWriteData(0x46);break;
                case 'G':         vWriteData(0x47);break;
                case 'H':         vWriteData(0x48);break;
                case 'I':         vWriteData(0x49);break;
                case 'J':         vWriteData(0x4A);break;
                case 'K':         vWriteData(0x4B);break;
                case 'L':         vWriteData(0x4C);break;
                case 'M':         vWriteData(0x4D);break;
                case 'N':         vWriteData(0x4E);break;
                case 'O':         vWriteData(0x4F);break;
                case 'P':         vWriteData(0x50);break;
                case 'Q':         vWriteData(0x51);break;
                case 'R':         vWriteData(0x52);break;
                case 'S':         vWriteData(0x53);break;
                case 'T':         vWriteData(0x54);break;
                case 'U':         vWriteData(0x55);break;
                case 'V':         vWriteData(0x56);break;
                case 'W':         vWriteData(0x57);break;
                case 'X':         vWriteData(0x58);break;
                case 'Y':         vWriteData(0x59);break;
                case 'Z':         vWriteData(0x5A);break;

                case 'a':         vWriteData(0x61);break;
                case 'b':         vWriteData(0x62);break;
                case 'c':         vWriteData(0x63);break;
                case 'd':         vWriteData(0x64);break;
                case 'e':         vWriteData(0x65);break;
                case 'f':         vWriteData(0x66);break;
                case 'g':         vWriteData(0x67);break;
                case 'h':         vWriteData(0x68);break;
                case 'i':         vWriteData(0x69);break;
                case 'j':         vWriteData(0x6A);break;
                case 'k':         vWriteData(0x6B);break;
                case 'l':         vWriteData(0x6C);break;
                case 'm':         vWriteData(0x6D);break;
                case 'n':         vWriteData(0x6E);break;
                case 'o':         vWriteData(0x6F);break;
                case 'p':         vWriteData(0x70);break;
                case 'q':         vWriteData(0x71);break;
                case 'r':         vWriteData(0x72);break;
                case 's':         vWriteData(0x73);break;
                case 't':         vWriteData(0x74);break;
                case 'u':         vWriteData(0x75);break;
                case 'v':         vWriteData(0x76);break;
                case 'w':         vWriteData(0x77);break;
                case 'x':         vWriteData(0x78);break;
                case 'y':         vWriteData(0x79);break;
                case 'z':         vWriteData(0x7A);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vShowChar(uchar ucaChar[])
{
        uchar ucCount;
        for(ucCount=0;;ucCount++)
        {
                vShowOneChar(ucaChar[ucCount]);
                if(ucaChar[ucCount+1]=='\0')
                        break;
        }
}
//<<<<<<<<<<<<<<<<<<<<<<<<<<<<<<<<<<<<<<<<<<<<<<<>>>>>>>>>>>>>>>>>>>>>>>>>>>>>>>>>>>>>>>>>>>>>>>>>>
//<<<<<<<<<<<<<<<<<<<<<<<<<<<<<<<<<<<<<<<<<<<<延时函数>>>>>>>>>>>>>>>>>>>>>>>>>>>>>>>>>>>>>>>>>>>>>
//<<<<<<<<<<<<<<<<<<<<<<<<<<<<<<<<<<<<<<<<<<<<<<<>>>>>>>>>>>>>>>>>>>>>>>>>>>>>>>>>>>>>>>>>>>>>>>>>>
void vDelay()
{
        uint uiCount;
        for(uiCount=0;uiCount<250;uiCount++);
}

10 digital-to-analog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system.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