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LED控制电路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9-12-16):
本人想製作一個簡單的電子線路圖, 工作電壓是直流1.5-3伏左右, 用來控制一顆LED燈。線路需要兩個開關: 開關A負責點亮LED; 開關B負責熄滅LED:

1.    當開關A被按一下(或者多次按下), LED燈亮著
2.    直到當開關B被按下,LED燈熄滅

請問有沒有高手可以指教一下線路圖? 謝謝!

网友A:
用单片机很好解决,只需看相关书本的前三章就可以搞定。

网友B:
用两个开关各接一个IO口,LED灯接一个IO口就行

网友C:
一个双稳态电路就搞定了

网友D:
根据LED的额定工作电流串电阻即可,开关布置,简单一个图你就能理解。

网友E:
那还要什么电路呀,类似于老电风扇的按键开关不就可以了,按下这个,那个就弹起,马云家有大把的

网友F:
你这个逻辑很简单,简单点一只三极管、一只继电器就能实现,复杂点可以用数字逻辑电路,双稳态触发器。用单片机那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G:
用JK触发器可以实现。一个控制常开,一个控制常闭就OK了。

网友H:
首先说明1.5-3V的供电,通常红色的LED要大约1.7V才能点亮,绿色的LED大约要2V才能点亮, 白色和蓝色的LED要超过3V才能点亮。若要用1.5V或者LED为白色、蓝色需要升压电路。比较简单的电路是一种叫“焦耳小偷”的升压电路,电路和DIY可以百度一下。
用带触点的电路自锁可以实现 不太好体积大功耗高,那是电气控制的思路。用单片机的方案大材小用,被要求用一个触发器就可以实现。如4013 74LS74等 用555S时基电路也可实现。

网友I:
设计个自锁电路即可2个三极管集电极-基极并联,然后接2个开关地到2个三极管基极完事.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意見,小弟沒電路設計經驗,讓大家見笑了! 定當參考大家意見, 好好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