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怎么这么难?有点头大,求大家指导方法

楼主(2019-12-16):
单片机开发怎么这么难,单独功能的程序没什么问题,可加到系统中,就互相影响,然后调试又耗时耗力,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花点小钱雇佣一种叫程序猿的来做就可以

网友B:
需要说明的是哪种类型的蛋骗鸡

网友C:
是综合知识的应用而已,掌握了C语言、模电、数电、数据结构、单片机基础知识就不难了

网友D: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多看别人成熟的案例,逐条语句弄懂,自然而然就会了。单片机玩的就是逻辑和时序,只有勤学苦练,别无捷径。

网友E:
其实认真学不难

网友F:
我以前也是这个问题。开始单独功能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只要一合并问题就出很多。。我们师傅说这个解决方法就是。。做一个系统你须要先一个一个功能单独实现,,再慢慢深入,不能一下把所有功能加进去,再慢慢调试

网友G:
可以根据开发板来同步开发,速度会快点

网友H:
其实多动动脑子,问问师傅多学习肯定能学会

网友I:
掌握的知识多了这些,这些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J: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后面师傅说的,一个一个分开做,再两两结合起来调试,其实这些都懂,最主要还是多练多做,做多了慢慢感觉就出来,也就上手了

网友K:
难不难看个人的吧

网友L:
对主要是逻辑和时序,玩着玩着就熟练了

网友M:
还是得认真听课,不然课后根本看不懂

网友N:
好办法就是多练,不要急躁,一定要冷静,冷静下来你才会有一个高效的大脑,而且有很多大神的作品可以去仔细看看,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的,记住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急躁,不要先入为主认为自己不会看不懂

网友O:
唯有打牢基础加小步快跑,想走捷径则会欲速则不达

网友P:
我也在学习,一起互勉吧。

网友Q:
这个学科综合性高,别急,一步一步来,把基础学科先学好,数电,模电,单片机基础,c语言,推荐你先看看这些书

网友R:
认为难仍然想要学?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一套好视频看百遍,,一本好书翻烂,,一个简单的功能用尽量多的方法实现,,,一个简单的器件做出来尽量多的用法,,,,
一年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