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73拓展单片机IO口40个LED灯显示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16):
利用51单片机设计多于40个LED的流水灯,其中LED静态显示。
本设计是以51系单片机STC89C52作为控制中心的40个LED流水灯显示,硬件方面利用锁存器74HC273、40个LED流水灯等组件,实现带有点阵图片的LED流水灯显示,通过定时器控制LED灯的刷新频率。利用数电知识进行LED显示扩展I/O。软件程序使用Keil进行编程,STC—ISP进行写入。程序中使用定时器0进行中断,并在中断内完成点阵动态刷新,实现40LED的静态显示的目的。此单片机LED流水灯有着价格适中、电路设计简单的特点。
74HC273带锁存功能,这样D输入的信号可以锁住保持在输出端,保持LED的驱动是固定的电平状态。脉冲输出信号也可以驱动LED,只是亮度与脉冲的脉宽有关。一般74HC273 的输入端接在数据总线上,74HC273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动LED一般需要5-7mA的电流,负载比较大,如果接到其他门电路的输出上,会影响这个输出驱动其他门电路输入的能力。
在主程序中,先使能全局中断,然后使能74HC27来然后使能74HC273来控制LED点阵。配置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并设置定时初值,清零TF位,使能定时器0并启动定时器0。在while(1)循环中更新锁存器数据,进入中断后定时250ms。主程序流程图如图5所示:

中断子程序中,定时器T 0中断250次,即定时250ms,flagls 赋值为1。定时器中断流程图如图6所示: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字模表
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

};
unsigned char flagls =0;   //250ms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j=1;                  //判断i是否变化
unsigned char cnt =0;          //记录T0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i=0;                  //数组刷新索引

void main()
{

   EA = 1; //使能总中断
   TMOD = 0X01;        //T0  为模式1
   TH0 = 0XFC;//为T0赋初值0xfc67,定时1 ms
   TL0 = 0X67;
   ET0 = 1;//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while(1)
   {
      if(flagls == 1)         //判断250ms定时标志
      {
              flagls = 0;         //250ms定时标志清零
                  i++;                         //图片索引自加1
          }
          if(i>17) i=0;         //图片索引达到17后归零

           if(i !=j)        //判断i是否变化
           {
            j=i;            //更新备份为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P0 = 0X00;P1 = 0X00;P1 = 0X01;                //消隐处理
                P0 = ledchar[i];P1 = 0X00;P1 = 0X01;        //计数值显示到LED上
                  P0 = 0X00;P1 = 0X00;P1 = 0X02;
                P0 = ledchar[i+1];P1 = 0X00;P1 = 0X02;
                 P0 = 0X00;P1 = 0X00;P1 = 0X04;
                P0 = ledchar[i+2];P1 = 0X00;P1 = 0X04;
                  P0 = 0X00;P1 = 0X00;P1 = 0X08;
                P0 = ledchar[i+3];P1 = 0X00;P1 = 0X08;
                  P0 = 0X00;P1 = 0X00;P1 = 0X10;
                P0 = ledchar[i+4];P1 = 0X00;P1 = 0X10;
                  }
   }

}

//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67;
   cnt++;                          // 中断次数计数值加1
   if(cnt>=250)                 //        中断250次即250ms
   {
      cnt = 0;                 //        清零计数值以重新开始下一250ms计时
          flagls = 1;         //        设置250ms定时标志为1
   }

}

网友A(2020-04-08):
如何可以控制更多的led的灯呢

网友B(2020-10-26):
麻烦问一下那个74HC273的CLK引脚接C51的哪个引脚?那个还有麻烦问一下你这个上面的代码是全部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那个74HC273的CLK引脚接C51的哪个引脚?那个还有麻烦问一下你这个上面的代码是全部代码吗?

从我从上面下载的原理图来看是接的p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