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TP4057+锂电池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12-16):
小弟做了一个单节锂电池供电的小东东,正常的时候是220市电经开关电源转成5V给电路供电,断电以后要用锂电池待机,但是我不想把电路设计的太复杂,所以想取消锂电池电量检测电路,直接使用TP4057来检测是否该充电。研究了一下TP4057的数据手册,发现再充电的门限电压是4.05V,而且这个电压恰好也在涓流充电的门限电压范围内,也就是说,设备在接通市电以后,如果电池电压低于4.05V,电路就开始充电,而且一直是涓流充电,电池电压会一直保持在4.05V~4.2V之间。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经常使用锂电池的大佬,这样长时间下去,会不会影响锂电池的寿命?这样的设计还存在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还望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不会,充满了充电电流就几乎没有了,就不会继续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充满了充电电流就几乎没有了,就不会继续充电了

那这样长时间下去会不会对锂电池造成损伤?

网友B:
本身这个芯片就是设计为给锂电池充电的。

网友C:
不会的,锂电池的寿命是按完全充放的次数来计算的,一次完全的充放过程算一次,放一半电充满算0.5次
大多的安全通道指示灯就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D:
不会影响,锂电池充电满后就不会再充进电了,也不会出现欠压或者过压的影响,现在的锂电池不存在这些问题。希望能够给你的建议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