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函数发生器源程序

楼主(2019-12-16):
打开程序,加载hex文件运行成功后是这个界面
这个时候长按设置键,就会出现一个#的光标。如下图
这时候就是调整波形的情况,按下波形转换按键,就会转变输出波形。
短按设置按键就会变化成调整频率的状态,如下图
出现的光标就是调整当前位置的数字,按增加和减少按键可以调整,短按波形转换按键可以调光标位置,具体如下图
再短按设置按键就会变化成调整其他参数的状态,出现的光标就是调整当前位置的数字,按增加和减少按键可以调整,短按波形转换按键可以调光标位置。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h"

#define DAPort P2                 //这里是P2
sbit IO = P3^0;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freqtemp=1000;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Sin[256]={
128,131,134,137,140,143,146,149,152,155,158,162,165,167,170,173,
176,179,182,185,188,190,193,196,198,201,203,206,208,211,213,215,
218,220,222,224,226,228,230,232,234,235,237,238,240,241,243,244,
245,246,248,249,250,250,251,252,253,253,254,254,254,255,255,255,
255,255,255,255,254,254,254,253,253,252,251,250,250,249,248,246,
245,244,243,241,240,238,237,235,234,232,230,228,226,224,222,220,
218,215,213,211,208,206,203,201,198,196,193,190,188,185,182,179,
176,173,170,167,165,162,158,155,152,149,146,143,140,137,134,131,
127,124,121,118,115,112,109,106,103,100, 97, 93, 90, 88, 85, 82,
79, 76, 73, 70, 67, 65, 62, 59, 57, 54, 52, 49, 47, 44, 42, 40,
37, 35, 33, 31, 29, 27, 25, 23, 21, 20, 18, 17, 15, 14, 12, 11,
10,  9,  7,  6,  5,  5,  4,  3,  2,  2,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2,  2,  3,  4,  5,  5,  6,  7,  9,
10, 11, 12, 14, 15, 17, 18, 20,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40, 42, 44, 47, 49, 52, 54, 57, 59, 62, 65, 67, 70, 73, 76,
79, 82, 85, 88, 90, 93, 97,100,103,106,109,112,115,118,121,124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Triangle[256]={
128,130,132,134,136,138,140,142,144,146,148,150,152,154,156,158,
160,162,164,166,168,170,172,174,176,178,180,182,184,186,188,190,
192,194,196,198,200,202,204,206,208,210,212,214,216,218,220,222,
224,226,228,230,232,234,236,238,240,242,244,246,248,250,252,254,
255,254,252,250,248,246,244,242,240,238,236,234,232,230,228,226,
224,222,220,218,216,214,212,210,208,206,204,202,200,198,196,194,
192,190,188,186,184,182,180,178,176,174,172,170,168,166,164,162,
160,158,156,154,152,150,148,146,144,142,140,138,136,134,132,130,
128,126,124,122,120,118,116,114,112,110,108,106,104,102,100, 98,
96, 94, 92, 90, 88, 86, 84, 82,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64, 62, 60, 58, 56, 54, 52, 50, 48, 46, 44, 42, 40,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62,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80, 8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100,102,104,106,108,110,112,114,116,118,120,122,124,126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Saw[25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
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
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
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
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
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
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
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
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
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AmPort = 0xff;
        fword = 1009;
        TMOD= 0x02;
        TH0 = 0xf0;
    TL0 = 0xf0;
        TR0=1;                    //计数器停止计数
        ET0=1;                    //开启计数器0中断
        LCDDispString(0,1,"wave:Sin Vo:5.0V");
        LCDDispString(0,2,"f: 01000Hz D:--%");

        EA=1;                     //开总中断
        fword = (unsigned int)(freqtemp*1.05);
        while(1)
        {
                key_scan();
        }
}
//gType=0:正弦波
//gType=1:方波
//gType=2:三角波
//gType=3:锯齿波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计数器0中断
{
        count = count + fword;
        switch(gType)
        {
                case 0:        DAPort = TableSin[count>>8];
                                break;
                case 1: if(count>Duty*655)
                                        DAPort = 0xff;
                                else
                                        DAPort = 0x00;
                                break;
                case 2:        DAPort = TableTriangle[count>>8];
                                break;
                case 3:        DAPort = TableSaw[256-(count>>8)];
                                break;
                default:DAPort = TableSin[count>>8];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只有程序,仿真文件暂不分享):
源程序.zip (66.26 KB, 下载次数: 44)

网友A(2020-03-04):
有仿真文件吗?

网友B(2020-06-20):
引用 网友A:
有仿真文件吗?

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