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兼容的单片机

楼主:
哪几种单片机和这个单片机兼容?

网友A(2019-12-16):
如果是自己写程序的话,只要IO口足够的都可以用,如果是替换某PCB板CPU,就要找各引脚对应的单片机了

网友B:
就是找引脚对应的单片机。

网友B:
能不能找到这种兼容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