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触摸延时开关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啊?

楼主(2019-12-16):
这张图的原理是什么?有大神知道吗?还有仿真。
叙述这个电路图是如何工作的?电容和电阻有什么作用?有大神有吗?

网友A:
当触摸电极时,人体感应信号使555时基电路2脚输入低电平(1/3VCC),3脚输出高电平,7脚内部放电三极管截止,通过R1对C3充电,当6脚电压上升到2/3VCC时,3脚突变输出低电平,7脚内部放电管导通,

网友A:
C1的作用是上电瞬间给2脚置高电平

网友B:
P1触摸后,2脚电压暂时变为高电平(电源经C1),促使7脚内部三极管导通变为低电平,C3经7脚进行瞬间放电,放电后,6脚电压为低电平,2脚也因触摸停止恢复低电平,7脚内部三极管截止,电源经R1又对C3进行充电,充电其间,3脚输出高电平点亮LED1和LED2,当C3电容充满后,6脚电压升高,使3脚输出状态翻转,输出低电平,LED1和LED2熄灭

网友C:
沙发说得基本正确。555电路简单点:2、6两脚都高电平3低,7对地导通;2、6两脚都低电平3高,7对地开路;2、6两脚一高一低,3、7保持原来状态。
楼主电路:刚上电2、6都低,3高,所以LED灯会亮,2脚迅速变为高电平,并且随着6脚电容C3的充电,6脚也变为高电平,于是3脚变低,LED灯熄灭,同时7脚对地导通,C3被短路放电,6脚变为低电平,但2脚为高电平,所以这状态一直保持,直到触摸一下2脚,2脚短暂变为低电平,进入到2、6脚都为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