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引脚都对应高低电平闪烁了,屏幕也亮了,但是就是不显示东西,大佬求救!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key_flag1=0,key_flag2=0;
SYSTEMTIME adjusted;

uchar sec_add=0,min_add=0,hou_add=0,day_add=0,mon_add=0,yea_add=0;
uchar data_alarm[7]={0};

int key_scan()
{
  int i=0;
  uint temp;
  P1=0xf0;
  temp=P1;
  if(temp!=0xf0)
  {
          i=1;
  }
  else
  {
           i=0;
  }
  return i;
}

uchar key_value()
{
   uint m=0,n=0,temp;
   uchar value;
   uchar v[4][3]={'2','1','0','5','4','3','8','7','6','b','a','9'};
   P1=0xfe;temp=P1;if(temp!=0xfe)m=0;
   P1=0xfd;temp=P1;if(temp!=0xfd)m=1;
   P1=0xfb;temp=P1;if(temp!=0xfb)m=2;
   P1=0xf7;temp=P1;if(temp!=0xf7)m=3;
   P1=0xef;temp=P1;if(temp!=0xef)m=0;
   P1=0xdf;temp=P1;if(temp!=0xdf)m=1;
   P1=0xbf;temp=P1;if(temp!=0xbf)m=2;
   value=v[m][n];
   return value;
}
void adjust(void)
{
   if(key_scan()&&key_flag1)
   switch(key_value())
   {
             case'0':sec_add++;break;
          case'1':min_add++;break;
          case'2':hou_add++;break;
          case'3':day_add++;break;
          case'4':mon_add++;break;
          case'5':yea_add++;break;
          default:break;
   }
   adjusted.Second+=sec_add;
   adjusted.Minute+=min_add;
   adjusted.Hour+=hou_add;
   adjusted.Day+=day_add;
   adjusted.Month+=mon_add;
   adjusted.Year+=yea_add;
   if(adjusted.Second>59)
   {
             adjusted.Second=adjusted.Second%60;
          adjusted.Minute++;
   }
   if(adjusted.Minute>59)
   {
              adjusted.Minute=adjusted.Minute%60;
           adjusted.Hour++;
   }
   if(adjusted.Hour>23)
   {
             adjusted.Hour=adjusted.Hour%24;
          adjusted.Day++;
   }
   if(adjusted.Day>31)adjusted.Day=adjusted.Day%31;
   if(adjusted.Month>12)adjusted.Month=adjusted.Month%12;
   if(adjusted.Year>100)adjusted.Year=adjusted.Year%100;
}

void changing(void)interrupt 0 using 0
{
   if(key_flag1)
   key_flag1=0;
   if(key_flag1)
   key_flag1=1;
}

main()
{
   uint i;
   uchar p1[]="D;",p2[]="T:";
   SYSTEMTIME T;

   EA=1;
   EX0=1;
   IT0=1;
   EA=1;
   EX1=1;
   IT1=1;
   init1602();
   Initial_DS1302();

   while(1)
   {
             write_com(0x80);
          write_string(p1,2);
          write_com(0xc0);
          write_string(p2,2);
          DS1302_GetTime(&T);
          adjusted.Second=T.Second;
          adjusted.Minute=T.Minute;
          adjusted.Hour=T.Hour;
          adjusted.Week=T.Week;
          adjusted.Day=T.Day;
          adjusted.Month=T.Month;
          adjusted.Year=T.Year;
          for(i=0;i<9;i++)
          {
                   adjusted.DateString[i]=T.DateString[i];
                 adjusted.TimeString[i]=T.TimeString[i];
          }
          adjust();
          DateToStr(&adjusted);
          TimeToStr(&adjusted);
          write_com(0x82);
          write_string(adjusted.DateString,8);
          write_com(0xc2);
          write_string(adjusted.TimeString,8);
          delay(10);

   }
}

网友A(2019-12-16):
不显示的关键在write_string这个函数是否符合1602的时序,因程序未贴出,难以判断问题所在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的关键在write_string这个函数是否符合1602的时序,因程序未贴出,难以判断问题所在处
#ifndef LCD_CHAR_1602_2005_4_9
#define LCD_CHAR_1602_2005_4_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w=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w=0;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1602()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c);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pp,uint n)
{
   int i;
   for(i=0;i<n;i++)
   write_data(pp[i]);
}

#endi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的关键在write_string这个函数是否符合1602的时序,因程序未贴出,难以判断问题所在处

这个是1602的头文件函数可以帮我看看吗

网友B:
我马上把1602的头文件贴出来,大佬可以帮我看看吗

网友B:
#ifndef LCD_CHAR_1602_2005_4_9
#define LCD_CHAR_1602_2005_4_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w=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w=0;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1602()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c);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pp,uint n)
{
   int i;
   for(i=0;i<n;i++)
   write_data(pp[i]);
}

#endif

网友A:
adjusted.DateString[i]=T.DateString[i];
adjusted.TimeString[i]=T.TimeString[i];
这两行把从DS1302读出的时分秒年月日转存,但没有把它变为ASCII码,如显示0,要把0变为0x30,显示1要变为0x31,也即所有数字显示均需要加0x30,如果显示字母,也要对应转换为相应ASCII码值

网友C:
楼主这个程序好像是东拼西凑来的。模块化程序通常是一个模块对应一个.C和一个.H文件。楼主这不按正常套路把两者混在一起。还用了另类数据结构SYSTEMTIME adjusted; Keil编译器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