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牙遥控小车时手机app一直收到乱码且没有实现功能

楼主(2019-12-16):
蓝牙模块通过usb-ttl可以和电脑正常通信,波特率设置9600,晶振为11.0562。
蓝牙模块的RXD接51单片机的TXD,蓝牙模块的TXD接51单片机的RXD。

帮忙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程序如下:
#include<AT89X52.H>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1=0,P1_2=0;}    //左电机停转
#define Left_moto_go      {P1_1=1,P1_2=0;}    //左电机正转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1=0,P1_2=1;}           //左电机反转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          //右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          //右电机正转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          //右电机反转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0          //PWM信号端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3          //PWM信号端

unsigned char bluetoothdata;

//pwm调速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2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小车前进
void  front_run(void)
{
         push_val_left=12;
         push_val_right=12;
         Left_moto_go;
         Right_moto_go;
}

//小车后退
void  back_run(void)
{
         push_val_left=12;
         push_val_right=12;
         Left_moto_back;
         Right_moto_back;
}

//小车左转
void  left_run(void)
{
         push_val_left=5;
         push_val_right=15;
         Right_moto_go;
         Left_moto_back;
}

//小车右转
void  right_run(void)
{
         push_val_left=16;
         push_val_right=8;
         Left_moto_go;
         Right_moto_back;
}

//小车停止
void  stop(void)
{
         Left_moto_Stop
         Right_moto_Stop;
}

//左电机调速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
                else
                    {
                        Left_moto_pwm=0;

                        }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
        }
}

//右电机调速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8;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TL0=0X18;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void usart_t1()  //计数器1的初始化
{
        TH1=0xFD;
        TL1=0xFD;//设置波特率9600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SCON=0x50;//方式一10位异步收发器8位数据,允许串行接收。
        TMOD|=0X20;//计数器工作方式2  8位自动重装载
        IP=0x10;//设置串口中断位高优先级
        ES=1;//开串口中断
        EA=1;
        TR1=1;        //开计数器1
        TI=0;
        RI=0;
}

void us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服务子程序
{
        if(RI==1)
        {
                RI=0;    //接受中断标志位清零
                bluetoothdata=SBUF;//读取数据
                SBUF=bluetooth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
        }

}

void usart_service()
{
        switch(bluetoothdata)
        {
        case'1':front_run();
        break;

        case'2':back_run();
        break;

        case'3':left_run();
        break;

        case'4':right_run();
        break;

        case'5':stop();
        break;
        default:stop();
        break;

        }

}

void main()
{
stop();

timer0_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usart_t1() ;//计数器1的初始化
while(1)
{
        usart_service();

}

}

网友A(2020-04-05):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