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基于单片机的方波信号发生器的信号频率比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16):
请教各位大神,方波信号发生装置的信号频率比值为:1:3:5:7 是什么意思? 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您好,能发一下照片吗?

网友B:
方波信号发生装置的信号频率比值为:1:3:5:7的意思是能够产生4种不同频率的方波信号,当第1种信号频率为f时,其它3种信号频率必须为3f  5f  7f

网友C:
意思是能输出4种不同频率的方波信号,然后四种信号频率的比值是1:3:5:7,就是当第一种信号频率为100Hz时,剩下的三种就得是300Hz、500Hz和7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