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嵌入式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2019-12-16):
本人一直想学习嵌入式,但是看了一下嵌入式的基础书和我以前学的单片机关系不大的感觉。。。

网友A:
应该没多大关系,单片机是有芯片的开发板

网友B:
单片机可以说是微型计算机,必须和外设完成运算,逻辑控制,通信等功能;嵌入式一般指嵌入式系统,他是用于控制、监视或辅助操作设备和机器的装置。

网友C:
嵌入式单片机本质上是单片机,即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单片机:
嵌入式系统,广义上指任何一个包括可编程计算机的设备,且为专用系统。这是相对通用计算机(如个人电脑)来说的;
单片机,即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是将微型计算机的主要部分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的单芯片微型计算机。

网友D:
嵌入式系统(Embedded system),是一种“完全嵌入受控器件内部,为特定应用而设计的专用计算机系统。与单片机关系密切,可以说凡事单片机作为控制器的产品都是嵌入式系统,当然嵌入式系统不仅仅是单片机的应用,还包括ARM、DSP等高级处理器的应用系统。

网友E:
嵌入式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单片机属于嵌入式的一种硬件,可用嵌入式C语音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网友F:
嵌入式简单来说就是高级的单片机

网友G:
单片机以8位居多,嵌入式一般都是32位;单片机一般是裸机编程,嵌入式一般是用C语言进行操作系统编程

网友H:
学习单片机是学习嵌入式的基础

网友I:
那,我觉得,嵌入式是单片机的升级版。

网友J:
嵌入式这个概念比较广泛  而单片机属于嵌入式的一部分

网友K:
一个没有片内操作系统,一个有

网友L:
没多大关系

网友M:
抽象一点就像是普通汽车跟汽车人,单片机就像是普通汽车,出来是怎样就怎样,嵌入式呢就像是汽车人,还能变化,更加的智能

网友N:
单片机是嵌入式的工具

网友O:
单片机应该算是嵌入式的一个分支吧,往往招聘的时候说嵌入式大部分是arm+linux开发

网友P:
没多大个关系

网友Q:
个人觉得没多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