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画一个转接板,但是电源搞不明白,求帮助

楼主:
想画一个转接板,但是电源搞不明白了,如图,12v电源,lm2596s是那个宝买的一个降压模块,in端为输入端
我想引出12v,5v来连接器件,我连的对吗,如果不对,应该怎么连接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9-12-16):
对的,电路正确,不过输出12V和5V根本就用不着做转接板呀,直接引3根线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电路正确,不过输出12V和5V根本就用不着做转接板呀,直接引3根线就行了

先谢谢大佬帮助,我是在做一个平衡小车,程序写的差不多了,到硬件组装上感觉不是很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电路正确,不过输出12V和5V根本就用不着做转接板呀,直接引3根线就行了

大佬方便详细说一说吗,我不太懂电路。。。。

网友C:
转接板引出需要三根线 12V,5V,还有地。

网友D:
你可以直接使用LM2596S-5.0,这个是直接12V转5V的。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05538034\QQ\WinTemp\RichOle\NO(@OH@D0V$8WS0PZ)0DIS9.pn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转接板引出需要三根线 12V,5V,还有地。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直接使用LM2596S-5.0,这个是直接12V转5V的。

多谢大佬给的资料

网友E:
学习了一个小知识

网友F:
一个7805可以吗?或者42754D

网友G:
线是欧克的,没有问题

网友H:
用一個三端穩壓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