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ED流水灯程序用crol函数的问题

楼主:
学习网上的教程做了一个流水灯,用到crol函数,用PROTUES仿真发现就一个灯闪其他都不亮,求大佬指导!!

网友A(2019-12-16):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0_0 = P0^0;
sbit P0_1 = P0^1;
sbit P0_2 = P0^2;
sbit P0_3 = P0^3;
sbit P0_4 = P0^4;
sbit P0_5 = P0^5;
sbit P0_6 = P0^6;
sbit P0_7 = P0^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a!=0)
{
        for(i=0;i<125;i++);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b=0x7f;
        for(i=0;i<8;i++)
        {
        P0=_crol_(b,1);
        b=P0;
        delay(250);
        }
}
}

网友B:
crol是循环左移,延时太短,程序中再加3个delay(250);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程序基本可行,但写得有点啰嗦,甚至不合理。仿真异常是图画错,必须要在LED串接300Ω~1K左右限流电阻,否则实际电路IO口有烧毁的风险。程序可以简化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a--)
        {
                for(i=0;i<125;i++);
        }
}

void main(void)
{
        P0=0xfe;
        while(1)
        {
                delay(250);
                P0=_crol_(P0,1);
        }
}

网友D:
烧的以前的程序??

网友E:
P0口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