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命令行交互快捷键

楼主(2019-12-16):
移动光标
Ctrl – a :移到行首
Ctrl – e :移到行尾
Ctrl – b :往回(左)移动一个字符
Ctrl – f :往后(右)移动一个字符
Alt – b :往回(左)移动一个单词
Alt – f :往后(右)移动一个单词
Ctrl – xx :在命令行尾和光标之间移动
M-b :往回(左)移动一个单词
M-f :往后(右)移动一个单词
编辑命令
Ctrl – h :删除光标左方位置的字符
Ctrl – d :删除光标右方位置的字符(注意:当前命令行没有任何字符时,会注销系统或结束终端)
Ctrl – w :由光标位置开始,往左删除单词。往行首删
Alt – d :由光标位置开始,往右删除单词。往行尾删
M – d :由光标位置开始,删除单词,直到该单词结束。
Ctrl – k :由光标所在位置开始,删除右方所有的字符,直到该行结束。
Ctrl – u :由光标所在位置开始,删除左方所有的字符,直到该行开始。
Ctrl – y :粘贴之前删除的内容到光标后。 Alt + t :交换光标处和之前两个字符的位置。
Alt + . :使用上一条命令的最后一个参数。
Ctrl – _ :回复之前的状态。撤销操作。
Ctrl -a + Ctrl -k 或 Ctrl -e + Ctrl -u 或 Ctrl -k + Ctrl -u 组合可删除整行。
Bang(!)命令
!! :执行上一条命令。
foobar :把上一条命令里的foo替换为bar,并执行。
!wget :执行最近的以wget开头的命令。
!wget:p :仅打印最近的以wget开头的命令,不执行。
!$ :上一条命令的最后一个参数, 与 Alt - . 和 $_ 相同。
!* :上一条命令的所有参数
!*:p :打印上一条命令是所有参数,也即 !*的内容。
^abc :删除上一条命令中的abc。
foobar :将上一条命令中的 foo 替换为 bar
foobar^ :将上一条命令中的 foo 替换为 bar !-n :执行前n条命令,执行上一条命令: !-1, 执行前5条命令的格式是: !-5
查找历史命令
Ctrl – p :显示当前命令的上一条历史命令 Ctrl – n :显示当前命令的下一条历史命令 Ctrl – r :搜索历史命令,随着输入会显示历史命令中的一条匹配命令,Enter键执行匹配命令;ESC键在命令行显示而不执行匹配命令。
Ctrl – g :从历史搜索模式(Ctrl – r)退出。
控制命令
Ctrl – l :清除屏幕,然后,在最上面重新显示目前光标所在的这一行的内容,相当于clear命令。
Ctrl – o :执行当前命令,并选择上一条命令。
Ctrl – s :阻止屏幕输出
Ctrl – q :允许屏幕输出
Ctrl – c :终止命令
Ctrl – z :挂起命令
重复执行操作动作
M – 操作次数 操作动作 : 指定操作次数,重复执行指定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