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蓝牙遥控台灯程序+solidworks模型

楼主:
该蓝牙台灯使用蓝牙模块,两个步进电机。1602液晶显示屏幕组成,外壳均采用soliworks建模,用3D打印机打印。
随机附送源程序,PCB原理图,solidworks模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 "Welcome to use  ";
uchar code table1 []="Control    lamp ";
uchar code table2[] ="State of lamp   ";
uchar code table3[]="D1:On ";
uchar code table4[]="D2:On ";
uchar code table5[]="D3:On ";
uchar code table6[]="flu:";
uchar code table7[]="aro:";
uchar a,b;                                        //蓝牙命令
uint count_1,count_2;      //0.5ms次数标识
uint jd_1,jd_2; //角度标识
uint i=0,j=0,k=0;//        控制继电器标志位
uint num;//1602 循环变量
sbit pwm_1 =P1^3;          //PWM信号输出
sbit pwm_2 =P1^4;
sbit zy =P1^5;           //角度左右按键检测IO口
sbit sx =P1^6;           //角度上下按键检测IO口
sbit D1=P1^0; //灯泡位声明
sbit D2=P1^1;
sbit D3=P1^2;
sbit en  =P3^5;  //液晶的脉冲
sbit rs  =P3^4;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void delay(uchar i)//延时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发送指令函数
{
        rs=0;
        en=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液晶发送内容函数
{
        rs=1;
        en=0;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_1602()
{
        en=0;
        write_com(0x38);  //液晶初始化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1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0);
        }
        delay(256);
        write_com(0x01); //清屏
        for(num=0;num<16;num++)//灯状态显示
        {
                write_date(table2[num]);
                delay(10);
        }
        write_com(0x80+0x40+6);//定义新显示地址
        for(num=0;num<4;num++)  //显示灯角度模块
        {
                write_date(table7[num]);
                delay(10);
        }

        write_com(0x80+0x40+11);
        for(num=0;num<4;num++)
        {
                write_date(table6[num]);
                delay(10);
        }
}
void init()
{
        /*舵机参数初始化*/
        jd_1=3;
        jd_2=3;
        count_1=0;
        count_2=0;

        TMOD=0X21;
        TH1=0XFD;     //设置9600波特率
        TL1=0XFD;
        TH0  = 0xfe;
        TL0  = 0x33;     //11.0592MZ晶振,0.5ms
        ET0=1;
    TR0=1;                 //定时器0开始
        TR1=1;                        //定时器1
        REN=1;
        SM0=0;            //设置串行口
        SM1=1;
        EA=1;
        ES=1;
}
void kgd()   //蓝牙命令控制开关灯
{
        if(a=='a')
        {
                a=0;
                i++;
                if(i==1)
                {
                        D1=0; //灯1开
                        /*显示台灯状态*/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6;num++)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10);
                        }
                        while(a=='a');
                }
                if(i==2)
                {
                        i=0;
                        D1=1; //灯1关
                        /*显示台灯状态*/
                        write_com(0x80+0x40+4); //定义新的地址,
                        write_date(0x46);  //显示f
                        delay(10);
                        write_com(0x80+0x40+5); //地址加一
                        write_date(0x46);//显示f
                        delay(10);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0x20);
                        delay(10);
                        write_com(0x80+0x40+1);
                        write_date(0x31);
                }
        }
        if(a=='b')
        {
                a=0;
                j++;
                if(j==1)
                {
                        D2=0; //台灯2开
                        /*显示台灯状态*/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6;num++)
                        {
                                write_date(table4[num]);
                                delay(10);
                        }
                        while(a=='b');
                }
                if(j==2)
                {
                        j=0;
                        D2=1; //台灯2关
                        /*显示台灯状态*/
                        write_com(0x80+0x40+4); //定义新的地址,
                        write_date(0x46);  //显示f
                        delay(10);
                        write_com(0x80+0x40+5); //地址加一
                        write_date(0x46);//显示f
                        delay(10);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0x20);
                        delay(10);
                        write_com(0x80+0x40+1);
                        write_date(0x32);
                }
        }

        if(a=='c')
        {
                a=0;
                k++;
                if(k==1)
                {
                        D3=0; //台灯2开
                        /*显示台灯状态*/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6;num++)
                        {
                                write_date(table5[num]);
                                delay(10);
                        }
                        while(a=='c');
                }
                if(k==2)
                {
                        k=0;
                        D3=1; //台灯2关
                        /*显示台灯状态*/
                        write_com(0x80+0x40+4); //定义新的地址,
                        write_date(0x46);  //显示f
                        delay(10);
                        write_com(0x80+0x40+5); //地址加一
                        write_date(0x46);//显示f
                        delay(10);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0x20);
                        delay(10);
                        write_com(0x80+0x40+1);
                        write_date(0x33);
                }
        }
}

void keyscan()              //蓝牙角度扫描
{
   while(a=='C')               //角度左按键是否按下
   {
                        a='0';
                        jd_1=jd_1-1;                 //角度标识-1
                        if(jd_1==0)
                        jd_1=1;                       //保持角度
                        count_1=0;              //按键按下 则20ms周期从新开始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e(0x30+jd_1);

        }
   while(a=='D')               //角度右按键是否按下
   {
                        a='0';
                        jd_1=jd_1+1;                 //角度标识加1
                           if(jd_1==5)
                        jd_1=4;               //已经是180度,则保持
                        count_1=0;              //按键按下 则20ms周期从新开始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e(0x30+jd_1);

        }
        /***************************************************/
           if(a=='A')               //角度上按键是否按下
   {

                        a='0';
                        jd_2=jd_2+1;                 //角度标识加1
                        count_2=0;              //按键按下 则20ms周期从新开始
                        if(jd_2==6)
                        jd_2=5;               //已经是180度,则保持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0x30+jd_2);
        }

   if(a=='B')               //角度下按键是否按下
   {

                        a='0';
                        jd_2=jd_2-1;                 //角度标识加1
                        count_2=0;              //按键按下 则20ms周期从新开始
                        if(jd_2==1)
                        jd_2=2;               //已经是180度,则保持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0x30+jd_2);
        }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init_1602();
        while(1)
        {
                kgd();
                keyscan();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中断程序
{
        TH0  = 0xfe;             //重新赋值
        TL0  = 0x33;
    if(count_1< jd_1)              //判断0.5ms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
        {
                pwm_1=1;                  //确实小于,PWM输出高电平
        }
    else
      pwm_1=0;                  //大于则输出低电平

        /***********************************************************/
         if(count_2< jd_2)              //判断0.5ms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
        {
                pwm_2=1;                  //确实小于,PWM输出高电平
        }
    else
      pwm_2=0;                  //大于则输出低电平

    count_1=(count_1+1);          //0.5ms次数加1
    count_1=count_1%40;     //次数始终保持为40 即保持周期为20ms

        count_2=(count_2+1);          //0.5ms次数加1
    count_2=count_2%40;     //次数始终保持为40 即保持周期为20ms
}
void lanya() interrupt 4  //串行口接收蓝牙命令
{
        ES=0;
        if(RI==1)
        {
                a=SBUF;
                RI=0;
        }
        ES=1;
}

智能蓝牙遥控台灯源码

sold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