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或At89C52如何扩展I/O接口

楼主(2019-12-16):
我想实现32个LED心形灯,并且加入四个按键,两个按键接在外部中断口上,但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实现扩展接口控制32个LED灯亮,有人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楼主:
就像上面这个原理图一样,我如何添加按键

网友A:
4片74hc595芯片或4片74ls373等

网友B:
有好多种方式可以扩展,并行的扩展用8255,8155.

网友B:
有好多种方式,并行扩展用8255,8155.
串---并扩展用74HC595.
译码器138.锁存器都可以。

网友C:
直接用贴片的89C52就可以,多了P4口,P4口有7个I/O,完全够用了。不用扩展。

网友D:
串口输出接74HC595进行级联比较容易实现,可以找相应资料连接电路

网友E:
可以用移位寄存器74LS164,串行输入并行输出。基本上2个引脚(一个提供数据,另一个提供时钟信号)就可以扩展为8位并行口。
或者用38译码器,也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F:
如果仅仅是控制多个LED,还有个简单便宜的办法,就是控制LED数码管的芯片,如TM系列的只要两三个口就可以控制至少4组数码管(每个数码管就是8个LED),花几毛钱用最便宜的单片机(程序能装下)就可以搞定,并且编程也不难。
其实书上的原理都是非常对的,楼上给出了很多的解答都可以操作,实际应用时根据自己需要达到设计要求而且系统稳定就好。

网友G:
使用串入并出芯片扩展最方便。但是速度受到一定的影响。如164、595等。
并入并出扩展芯片速度快,但是实际电路布线较复杂。如373、8255、815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