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小车转接板制作的问题,求大佬们解惑

楼主:
描述:画的一个转接板,想做一个平衡小车,因为怕焊线焊不太好。模块都是那个宝买的现成的,第一张是大图,怕上传的不清楚
后三张是小图。(BMQ1,BMQ2是电机的接口 SW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微动开关,p1,p2是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板)
问题:1.想请教诸位大佬,想将12V的电源分别降压到5V和3.3V给各个器件供电,我这个图画的是否正确,或者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见解。
          2.另外LM2596s的IN-和OUT-是连接GND的吗,还是与IN+和OUT+相连的呢
求诸位大佬解惑,先谢谢了。

网友A(2019-12-17):
1、PA15直接通过10K电阻将12V接单片机 ?
2、3.3V转换在哪里 ? 3.3V和GND各自并接的插座干啥用 ?
3、LM2596s模块的IN-和OUT-是连接GND的,可参考LM2596s手册。

网友B:
你画的不对,LM2596s是一个BUCK调整器,内置开关MOS,外围还要有电感。参考规格书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不对,LM2596s是一个BUCK调整器,内置开关MOS,外围还要有电感。参考规格书就知道了。

楼主已明说是某宝买的模块,模块两进两出4个接点,而那个芯片有5个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PA15直接通过10K电阻将12V接单片机 ?
2、3.3V转换在哪里 ? 3.3V和GND各自并接的插座干啥用 ?
3、LM ...

先谢谢大佬赐教
1.我原本是想用开关控制12V的电源通断,但是可能画的不对。
2.在某宝买的stm32f103c8t6模块上有一个5V的接口,我想可以用那里转3.3V,GND的接口我原本是想着将所有的地口连到一起,目前来看应该是不需要。
(因为不会在回复中上传图片,我将改后的原理图发给大佬,望批评指正,先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不对,LM2596s是一个BUCK调整器,内置开关MOS,外围还要有电感。参考规格书就知道了。

谢谢大佬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已明说是某宝买的模块,模块两进两出4个接点,而那个芯片有5个脚。

谢谢大佬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PA15直接通过10K电阻将12V接单片机 ?
2、3.3V转换在哪里 ? 3.3V和GND各自并接的插座干啥用 ?
3、LM ...

找了找帖子,看见了回复图片的方法,我修改之后的图,希望大佬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D:
LM2596s有专门接地的管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M2596s有专门接地的管脚

谢回复,是在某宝买的模块

网友E:
他们把能说的都说了!听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