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8.8最佳兼容操作系统是什么

楼主(2019-12-16):
目前使用Win10 1909 想运行仿真时总会提示Illegal address input,但是检查工程又没有问题,大家都说是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因为同样的工程在别人的电脑上能正常运行,所以想问问Proteus8.8 SP1的最兼容操作系统是哪个版本……

网友A:
换8.9试试 还有别有中文路径

网友B:
8.6在WIN10都用过正常,不需要听信网络上说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8.9试试 还有别有中文路径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在WIN10都用过正常,不需要听信网络上说的不能用.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回答

网友C:
怕不是安装在了中文路径

网友D:
我个人用的win10  感觉还不错  兼容性什么的都还行

网友E:
win10最好,我是最近刚跟新的

网友F:
我一直是win10  蛮好的  不卡

网友G:
win10,我用着没问题

网友H:
我win40也在用啊,没毛病

网友I(2020-04-03):
我的Proteus8.5 SP0在win10都没问题。。。

网友J:
Win7,最好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