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制作一款高精度万用表

楼主(2019-12-17):
一直想用STM32做一款高精度万用表,不知从何做起,请各位大大出出注意!

网友A:
可采用24Bits低噪声ΣΔ ADC 制作一部6.5位数字多用表

http://www.51hei.com/bbs/dpj-101155-1.html

网友B:
多来学习总是没错

网友C:
挂专用的万用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采用24Bits低噪声ΣΔ ADC 制作一部6.5位数字多用表

多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专用的万用表芯片

谢谢,有合适的芯片推荐吗?

网友D:
你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你要做一个高精度的万用表,你得先有一个高精度的万用表,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做出来的东西行行?
其次,这玩意成本比较高,主要元件里面,STM32是最便宜的一个
取样电阻,至少是两个,一个测量小电流,一个测量大电流,每个30块左右,如果你要便宜的,当然,5块10个取样电阻还包邮,但误差大。
运放一个,30块钱左右
ADC一个,30块钱左右
打板一次30块,你别想只画一次板就可以了,更加不要想洞洞板和面包板。
我看还是买一个入门的福禄克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你要做一个高精度的万用表,你得先有一个高精度的万用表,不然,你怎么知道你 ...

看来高估自己了,只是想折腾下!

网友E:
可外置高精度AD转换模块,STM32好像值有1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