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利用继电器进行电源开关控制

楼主:
要实现超过5.25V和小于4.75V切断电源,如何用继电器实现?如何接线?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19-12-17):
把R2连到一个IO口比如P11,当P11输出低电平 RL1不动作,当P11输出高电平 RL1动作,把继电器常开触点串到电源开关控制回路就行。

网友B:
只要实现超过5.25V和小于4.75V切断电源,真的不必用单片机这么高大上的来做,简单的电路就可以解决。
不过从你画的图上看这些功能的实现就差代码了,ADC0809测电压,AT89C52读显数据并控制继电器、蜂鸣器、指示灯,代码要是一并贴出来就全齐活了。
至于怎么接线,按你画的接就好;代码要自己写或网上找,错了可以改。
真不想搞就雇人做,某宝之类的网上都有,只要点花钱就结了。

网友C:
你要自己切断自己的电源吗?
超过5.25V和小于4.75V这个用ADC检测,然后关断就行了,继电器常闭端接电源线,关断时就断开了。

网友D:
这是最基本的知识,在做任何相关的控制之前,必须知道这些基本知识。否则别人帮助你这一次,下一次你还是不知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