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初学Altium Designer,请教我从哪些步骤学习?

楼主(2019-12-17):
就是我开始从哪些步骤学习?

网友A:
ad最开始要学的是基础,电路原理肯定是要会的,然后布线的基础原则也要学,初学者一般单面,就记住布线间距就好

网友B:
先要有Altium Designer软件,然后按照书上成熟电路画原理图,再按这个原理图画电路板。

网友C:
找一个原理图和PCB,照着书里的软件使用方法复制一遍

网友D:
第一步去买书,第二步翻书学,第三步动手做,如此反复即可。

网友E:
建议可以从绘制一个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开始

网友F:
先学习画原理图,然后注意封装选择,很多时候需要自己画封装,然后布线的规则也要了解并熟练,刚开始要注意器件标号等基础问题,防止出差错

网友G:
先画个简单的原理图慢慢来

网友H:
可以购买altium designed 相应基础教材的书,或者看中国大学mooc视频网站观看视频,这样很容易

网友I:
网上教程很多,建议先找些常用原件库,画点简单的电路,慢慢熟悉了自己画封装。

网友J:
先建立工程,以防丢失,在建立原理图,就是画出电路图。想要生成PCB版的,建立PCB板,别忘了滴泪和铺铜。如果找不到元器件的可以添加库,还可以自己画元器件并添加封装。先找一些简单的图练手,很容易就学会了。

网友K:
先熟悉基本的电路原理图知识,再找个简单的原理图画一下,逐渐熟悉AD的功能。

网友L:
先了解什么是布线层、什么是机械层、什么是丝印层、什么是板框层。然后找个pcb板照着画,他是什么规则你就用什么规则,他是多少线宽你就用多少线宽。多画几款,熟悉了画板的主要快捷键你就差不多算是入门了。

网友M:
大学电子专业的学生会交DXP课程,你可以借阅课本,照着上面的步骤学,还挺简单的

网友M:
可以跟着相关DXP书籍进行系统的学习

网友N:
熟悉使用软件开始,

网友N:
学会熟悉使用这个软件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最开始要学的是基础,电路原理肯定是要会的,然后布线的基础原则也要学,初学者一般单面,就记住布线间距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有Altium Designer软件,然后按照书上成熟电路画原理图,再按这个原理图画电路板。

软件有,书也买了,99会用,转学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购买altium designed 相应基础教材的书,或者看中国大学mooc视频网站观看视频,这样很容易

软件有,书也买了,99会用,转学习这个。谢谢

网友O:
看视频,看教程,跟着走,再找实验实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