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好的帮忙翻译一下

楼主(2019-12-17):
本人文化有限,英文的数据手册基本是靠机翻,能看个大概就的了
不过这有点搞不术明白了
Once power supplies and clocks are stable and the control port has been programmed, bring SPK_SD HIGH
大概翻译就是这个:一旦电源和时钟稳定且控制端口已编程,将SPK _SD调高
SPK_SD是一个端口,我的问题是:从这句话来看,我现在是要去操作这个端口,还是要通过这个读取端口来确定某个状态?
先谢谢了

网友A:
估计是你完成了对那端口相应寄存器的操作,那端口的引脚会变高电平吧

网友B:
读取端口状态

网友C:
肯定是将SPK _SD口置高。

网友D:
应该读取端口状态,可以看手册里它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E:
根据:and the control port has been programmed,是要先对端口编程才能获取端口的状态,你查看下规格书,编辑状态和读取应该是不同的命令,但往往可以通过一个端口实现。

网友F:
你现在是要去操作这个端口 将SPK _SD口置高。

9.2.1.2.1启动步骤-软件控制模式
1.根据应用程序的要求使用PCB连接配置所有数字I / O引脚(即SPK_GAIN [1:0] =11,ADR等)
2.从SPK_SD引脚= LOW开始
3.接通电源(如果设备处于工作状态,则首先接通PVDD / AVDD或DVDD都没有关系)处于关机状态。)
4.电源稳定后,启动MCLK,SCLK,LRCK
5.按照用例要求的方式通过控制端口配置设备,确保通过控制端口使设备静音
6.一旦电源和时钟稳定并且控制端口已编程,请将SPK_SD设为高
7.通过控制端口取消静音
8.设备现在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