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干什么

楼主(2019-12-17):
就是叫各个输出引脚适时的,输出高,低电位的不同组合去驱动执行电路。
    所谓程序就是叫各个引脚什么时候输出什么样的不同高低(H,L)电位组合的指令而已。
    除此以外单片机还能干什么?    各种编程语言无非就是单片机的输入端和人用各种“语言”变成0和1对话的工具。

网友A:
说起来是这样,但是操作起来没有这么简单的,时序逻辑协议好多知识,一个模块的代码捣鼓个一星期也是有可能

网友A:
单片机能干的事情多着去了,编程后协调各个外设之间的功能已经很伟大了

网友B:
是能干的很多,看别人讲的都好像懂了,哪一部分用来干什么,怎么调用,怎么结构。自己一想做什么就抓虾,是刚刚触摸到瓶颈了么。遇到一件事知道单片机能做到,能估摸出难不难。自己构思就呵呵,继续泡坛子吧。创新来自基础+灵光乍现

网友C:
不知不觉的单片机已经接管了我们的生活了,大部分家用电器设备都有内置单片机:电动车控制器,充电器,电热水器,电磁炉,微波炉,电脑,手机,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等等,全部都由单片机来执行控制的,普通家用电器都这么多,工业商用甚至军用航空航天,几乎都已经离不开单片机了

楼主(2020-02-15):
电动车控制器,充电器,电热水器,电磁炉,微波炉,电脑,手机,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等等,全部都由单片机来执行控制的,普通家用电器都这么多,种类也特别多,因种类不同有不同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