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点阵屏C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12-17):
P10点阵屏C51程序
1/4扫描,四扫下行,1路16行,数据低OE高(04-P16-08)

适用于HUB12接口单色P10

串口模式0,普通左移,亮度速度可调,6个IO口,用的STC8F1K08,最多231个字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DATA        P30                //
#define                CLOCK        P31                //↑        ↓
#define                ADDR_A        P32                //↑
#define                ADDR_B        P33                //
#define                LATCH        P54                //↓        ↓
#define                ENABLE        P55                //↓
unsigned char Offset_Bit,Offset_String;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
        #include <0.h>
};

/*----------------------------延时10us@STC-Y6@11.0592MHz----------------------------*/
void Delay_10us(void)
{
        unsigned char i;
        i=35;
        while(--i);
}

/*----------------------------延时x10us----------------------------*/
void Delay_x10us(unsigned char x)
{
        while(x--)
                Delay_10us();
}

void Line_Driver(unsigned char temp)
{
        switch(temp)
        {
                case 0:
                        ADDR_A=0;
                        ADDR_B=0;
                break;
                case 1:
                        ADDR_A=1;
                        ADDR_B=0;
                break;
                case 2:
                        ADDR_A=0;
                        ADDR_B=1;
                break;
                case 3:
                        ADDR_A=1;
                        ADDR_B=1;
                break;
                default:
                break;
        }
        ENABLE=1;
}

void Send_One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temp1;
        for(i=0;i<8;i++)
        {
                temp1<<=1;
                if(temp&0x01)
                        temp1|=0x01;
                temp>>=1;
        }
        SBUF=~temp1;
        while(!TI);
        TI=0;
}

void Send_Display(unsigned char line)
{
        unsigned char i,j,a,b;
        unsigned int c,d;
        b=2*line;
        for(i=0;i<4;i++)
        {
                c=(Offset_String+i)*32;
                for(j=0;j<8;j++)
                {
                        if(j<4)
                        {
                                a=(3-j)*8;
                                d=a+b+c;
                                if(Offset_Bit<=8)
                                        Send_One_Byte((String[d]<<Offset_Bit)|(String[d+1])>>(8-Offset_Bit));
                                else
                                        Send_One_Byte((String[d+1]<<(Offset_Bit-8))|(String[d+32])>>(8-(Offset_Bit-8)));
                        }
                        else
                        {
                                a=(7-j)*8;
                                d=a+b+c;
                                if(Offset_Bit<=8)
                                        Send_One_Byte((String[d+1]<<Offset_Bit)|(String[d+32])>>(8-Offset_Bit));
                                else
                                        Send_One_Byte((String[d+32]<<(Offset_Bit-8))|(String[d+33])>>(8-(Offset_Bit-8)));
                        }
                }
        }
        LATCH=0;
        LATCH=1;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brightness)
{
        unsigned char line;
        for(line=0;line<4;line++)
        {
                Send_Display(line);
                Line_Driver(line);
                Delay_x10us(brightness);
                ENABLE=0;
                Delay_x10us(10-brightness);
        }
}

void Init(void)
{
        AUXR|=0x20;
        P3M0=0x0f;
        P3M1=0x00;
        P5M0=0x30;
        P5M1=0x00;
        Offset_Bit=0;
        Offset_String=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
        while(1)
        {
                for(i=0;i<10;i++)
                {
                        Display(1);
                }
                Offset_Bit++;
                if(Offset_Bit==16)
                {
                        Offset_Bit=0;
                        Offset_String++;
                }
                if(Offset_String==159)
                {
                        Offset_String=0;
                }
        }
}

楼主:
50fps最多10块级联,改第77行代码,是字数,1块单元板对应2,第136行控制移速,第138行控制亮度

网友A(2020-09-16):
要是2块板级联, b=2*line;是不是要改成b=4*line;

网友A:
按这个程序下下来不能运行。啥子问题哟

网友B(2023-02-02):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程序下下来不能运行。啥子问题哟

代码不完整,好几个变量都没有在上述代码里。当然不能显示咯。编译能通过

网友C:
我用STC8系列MCU驱动灯板,大部分是1/16扫的,最大驱动256*128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几年前搞过P10的和P4的单元板显示,这些程序很吃单片机内存的,市售LED屏的控制板基本都是STM32,速度和内存都足够,自己做着玩,刚开始用STC15F2K16S2,16*16字体还行,级联后显示24*24或者32*32的字,显示不了几个内存就不够了,只能换更大的。。。

网友E(2025-04-09):
I check . This code is not working. Maybe a prob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