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信号是灰色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9-12-17):
我在proteus中想做一个8086的工程,但是运行时某些信号显示是灰色,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灰色就是没有吧,红蓝表示高低电平,你要看波形可以接个示波器。

网友B:
啥也没有的意思 。

网友C:
是因为IO口工作在OC状态,不能输出高电平,可在IO口并接一个上拉电阻解决

网友D:
好像是电平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