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写12864Lcd,用串口好还是并口好?或者他们分别实用那些实例?

楼主(2019-12-17):
单选投票, 共有 120 人参与投票
85.00% (102)
15.00% (18)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楼主:
最近在做12864,不知道到底哪种好一点,或者实用一点,感谢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杀鱼用刀好还是用剪子好 ? 你的题目和这个没区别,关键是你想什么、条件是什么,才会有下文。

网友B:
并口速度相对串口是很快 但是当下的单片机一般主频都比较高 所以为了节约IO的情况下建议采用串口驱动1286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12864,不知道到底哪种好一点,或者实用一点,感谢各位大佬指教

如果IO足够用就用并口 如果IO有限就用串口驱动 串口驱动的速度相对并口而言会慢一些

网友C:
串口占用IO口线少,并口占用IO口线多,在IO口线满足的条件下,两者均可

网友D:
各有各的特点,有些LCD同时支持并口和串口的,用串口就简化了硬件电路。

楼主:
求求了,没有没有大佬给点意见

楼主:
就比如我要编写一个菜单,串口好一点还是并口?

网友E:
串口就行,硬件简单

网友F:
如果要求屏幕更新速率不是很高,可以用串口,这两种区别就是:串口-》占io口少,速度慢,并口-》io口使用多,速度快,看你需求了

网友G(2020-03-09):
串口绝对好!当前串口的速度已完全够用了,128×64点,数据量很少。并口没有多少优点,占用过多的MCU口线是一大毛病,并口线多不好接线PCB不好布置是二大毛病。如果你用的是SPI通信,10Mbps速度完全不用考虑刷新。

网友H:
看你缺IO还是缺时钟频率来决定

网友I:
用串口吧,说实话单片机连接12864串并口使用时根本感觉不到速度的差异,串口方式最少只要三根信号线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12864,不知道到底哪种好一点,或者实用一点,感谢各位大佬指教

串口用的io口少,并口用的多

网友K:
现在很多相应的产品都是用很简单的电子控制就可以达到要求,但是非要单片机,彩屏等锦上添花。

网友L:
都可以的,主要看自己的需求吧!

网友M:
各有所长。如果并口速度高,缺点是占资源;串口速度低(但是除非你要打游戏,不然速度不是问题);优点是省io

网友N:
各有优势,串口节省资源,并口效率更快!!!!!!!!!!

网友O(2020-04-19):
如果IO足够用就用并口 如果IO有限就用串口驱动 串口驱动的速度相对并口而言会慢一些

网友P:
串口吧,占用的IO口少

网友Q:
一般差别不大,主要式运行的速度有差别

网友R:
这需要看你的实际情况和用途

网友S:
使用串口更好

网友T:
看需求,并口速度快

网友U(2020-05-23):
看你的实力,如果你是新手串口通信用的不熟就用并口,通信速度快干扰少,程序简单,如果你玩的时间够长对串口时序没有压力,且你想做一个多功能或要为后续添加功能,可能产生IO口紧缺的那么用串口,程序略复杂,但使用IO口少,且在芯片大幅提速的现在并不会对功能产生影响,但你的时序掌握不好很容易连带其他功能问题或本身显示问题。
你这么问的话应该还是用并口适合你,但是串口一定要学,那种连电源和地只有16脚甚至更少你就抓瞎了

网友V:
串口我用着挺舒服的,一般串口用的多,简单程序好写些。

网友W:
个人比较喜欢串口

网友X:
串口占用IO少,速度慢,代码多一点,并口占用IO多,速度快,代码少一点

网友Y:
并口速度更快

网友Z:
看你数据刷新速度,你做个万年历就串口,你做示波器就得用并口了

网友AA:
用串口节省IO,速度可能慢点,要求速度的话还是用并口

网友AB:
串口简单一点吧

网友AC:
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串口占用IO少,但是速度慢,并口占用IO多,速度快,

网友AD:
当然是串口啊 虽然并口快一些 但是串口用的多

网友AE:
看你需求用串口还是并口,各有特点

网友AF(2020-06-26):
12864显示屏 一般是IIC或者SPI接口,  大的显示屏有并口

网友AG:
看应用了对速度有没有要求,一般非动态显示串口足够

网友AH:
基本上都用串行通讯啦  显示没那么快的

网友AI(2021-04-21):
用IIC的怎么样 兄弟们

网友AJ:
如果I/O口余量很多建议用并口,因为速度更快,而串口控制相对麻烦 ,速度较慢,但能节约I/O口

网友AK:
如果单片机IO口够多就用并口传输, IO不够用选型LCD就要用I2C,SPI接口的显示屏,或者通过I2C转并口的IC接LCD, 黑坛里有PCF8247(iic转并口,型号不一定对记不清了)接1602的实例.

网友AL(2021-08-24):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12864,不知道到底哪种好一点,或者实用一点,感谢各位大佬指教

这个根据设计需要来定,如果单片机IO够用,随便哪种,都可以的。

网友AK:
如果是用40PIN的51单片机,就用并口,如果是用AVR或者STM32就用SPI串口。

网友AM:
看了这么多大家都在说串口和并口需要的引脚和通信速度,其实串口和并口最大的区别是串口只能发,不能读,单向通信。但是并口是双向通信。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大了,你用串口不能一个点一个点画,因为你读不出来数据。并口就可以,所以如果能用并口,就不用串口。

网友AN:
串口要8个io口,并口只需要4个,但是串口明显写代码更容易

网友AN:
没有哪个好不好,只有哪个更适合你的机器,要是io实在有限你去买串口驱动底板用i2c都行

网友AO:
你要显示一些菜单等,或IO口不够用,就用串行。
并行性能更强,可以每秒刷新更多的帧。

网友AP:
其实主要看资源

网友AQ:
串口好 特别要求再并口

网友AR:
串口绝对好!当前串口的速度已完全够用了,128×64点,数据量很少,好布线。

网友AS(2021-09-24):
串口更节约IO口也比较好理解。

网友AT:
串口或并口完全看你自己的需求,不用纠结这个。

网友AU(2022-07-22):
串口用得更多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