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远程控制家里的遥控车能否实现?

楼主(2019-12-17):
我的想法是坐在办公室通过手机数据网络连接家里的WIFI控制遥控车,就像手机监控家里的视频一样。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
这个实现起来说复杂也不复杂,就是单片机控制小车并联网,手机作为上位机控制。
可以买个百多元的家用摄像头(找可以上下左右转动并有APP的)拆了装在小车上,用里面的系统控制小车四向,摄像头还能看图。

网友B:
首先你在加装个摄像监控你的小车活动区域,再在小车上装个WiFi模块或蓝牙或zigbee模块(3选一 ,按你的情况来做),比如WiFi模块+单片机。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你好!
这个可以实现,可以在小车加装WIFI模块来实现;
先把加装后的wifi模块接入家里的WIFI无线网;
然后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外网可以控制内网;
编写单片机、手机app或电脑控制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这个可以实现,可以在小车加装WIFI模块来实现;
先把加装后的wifi模块接入家里的WIFI无线网;

谢谢。听起来很厉害,我还没入门。要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现起来说复杂也不复杂,就是单片机控制小车并联网,手机作为上位机控制。
可以买个百多元的家用摄像 ...

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根本就不用自己动手搞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在加装个摄像监控你的小车活动区域,再在小车上装个WiFi模块或蓝牙或zigbee模块(3选一 ,按你的情况 ...

谢谢。听起来很厉害,我还没入门。要多学习11

网友D:
我有个更简单的方案200元应该可以拿下,我是单片机初学者,不会编程。但我有信心完成这个方案。
硬件 1.买个带云台的家用摄像头大概一百多。一定要带云台。
2买个普通遥控玩具车几十元。

改装,1把摄像头拆了,云台拆了,遥控车拆了。
云台里有两组电机驱动电路,
2直接对接遥控车电机。
3利用网络摄像头自带的APP可以实现监控和遥控车的移动操作,直接利用App里操作云台方向的按键可以操作遥控车行驶方向。
admin管理员大人。把币赏给我吧。我还等着凑5个币下载一个51资料呢。拜托了。

网友E:
可以啊,8266

网友F(2020-03-02):
楼主你好 微信号多少 我也是天天为这事发愁呢 特别想弄一个wifi遥控汽车

网友G:
手机软件可以用INVTER+ARDUINO硬件完成

网友H:
就是用WIFI模块,你提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接触过这个模块,就和蓝牙一样的,也是一种通信方式,然后像蓝牙一样发送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用OneNET平台看看,远程控制。主要是需要连接到云服务器,通过云服务器去间接发送接收指令,执行操作。

网友J:
买个百多元的家用摄像头(找可以上下左右转动并有APP的)拆了装在小车上

网友K:
肯定可以的啊   你是蓝牙控制还是WIFI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