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费不到1元,如何用一颗TC301D芯片实现隔空人体感应

楼主(2019-12-17):
物联网技术速发展,需求越来越广泛,相关的电器除了常见的通信开关方式外,大多数还配有人体感应或者触摸的开关方式。最近又客户需求此类方案,要求最小成本实现6-7cm的感应距离,我们选用TC301D芯片,该芯片3-5v直流供电,进行了大量测试,发现效果良好,稳定性高。下面给出我们的测试过程,仅供有此类需求的同行参考。
电容式人体感应与外接红外感应或重力感应相比,具有辅助装置少,体积小,成本低的特点。

芯片连接方式

TC301D芯片方案电路简单,用于人体感应时,只需要将78管脚(FUNVCC)短接,45脚短接(CRCX)将4脚电容去掉,这样芯片具有自校正功能,可以根据环境进行矫正,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误动作。

电容式的感应设计原理是当芯片感应到人体的时候,会一直有信号输出,当人离开后灯会熄灭。难点在于如何正确的控制地灯的感应距离和范围。如果距离过小,当人站在上面会感应不到,如果距离过大,感应会发生误动作。采用回字形的绕线方式是比较简单高效的方式,当然感应天线也可以采用其他结构,如大面积金属箔等等。

芯片的纵向感应距离有6-7厘米,横向的感应距离有2-3厘米。绕线的密度与长度并不是固定的,绕线密度越大,感应距离越远,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A(2020-02-28):
这东西可靠吗? 有只蚊子苍蝇的会不会灯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可靠吗? 有只蚊子苍蝇的会不会灯就亮了?

这个不会的,蚊子苍蝇体积小产生的影响小。

网友B(2021-12-08):
相互会干扰吗,几个IC放到一起相互之间距离不太大。

网友C:
不错,比电感式接近开关成本要低一些。已经网购,准备试制一个看看。

网友C:
TTP223芯片(网购的廉价触摸开关模块)在触摸板上焊接一只10K电阻后另外一端接20CM多股软线就可以感应10CM左右的距离

网友D:
用接近开关不好吗?

网友E(2022-06-27):
有没有作人体感应的便宜的芯片推荐?

网友E:
这个PCB需要铺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