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关于可控硅把交流变直流的电路

楼主(2019-12-17):
请教一下大家,能否通过可控硅斩波把交流220V变为直流24V或36V。我想用这个直流来给 高频感应加热模块供电。谢谢各位。

高频感应加热模块

高频感应加热模块

网友A:
你试一下应该不行的

网友B:
你需要的是专门的开关电源。这玩意的电流非常大,你图上画的简单玩意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C:
这个电路理论上可以通过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来实现整流后输出24~36V(等效值或平均值)的目的。但是由于直接整流出来的电压较高,可控硅的导通角较小,不是很合理。

网友C:
你帖子中的手绘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应该不行的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是专门的开关电源。这玩意的电流非常大,你图上画的简单玩意是实现不了的。

谢谢你的回答,那如果不用变压器,还有什么方案能实现交流220转直流24V么?来给感应加热供电。

网友D:
这是要做一个可怕的东西么,有点危险

网友E:
最省钱的办法是找2个电脑电源,然后将12V输出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理论上可以通过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来实现整流后输出24~36V(等效值或平均值)的目的。但是由于 ...

导通脚确实很小,再请教一下,整流后的24V~36V能把他滤波成持续的24V么,我硬件不太懂,谢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帖子中的手绘图不对。

哦,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省钱的办法是找2个电脑电源,然后将12V输出串联。

谢谢你的回答哦,我不是给自己做,给公司做产品了。

网友F:
你的电路整流出来的是311V,如果你接对了的话。
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控制导通角来调节输出电压的,但实际电路的结果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
就像半波整流一样,实际整流的输出电压有时候是和全波整流的电压是一样的,但理论上半波整流的电压是要低于交流电压的

你最好是买一个开关电源,现成的

网友G:
记得当初也曾做过类似实验,但是最后又都以失败告终,查阅许多资料,得到结论——必须改变频率(原理和变频调速类似)通过改变频率或者脉宽来改变电压!普通可控硅频率不能满足这些条件,需要使用IGBT来实现可是这样一来,制作成本就不再可控了!

网友H:
简单!淘 宝!买一个电源,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哦,我不是给自己做,给公司做产品了。

做产品,你的这个电路的可能不行!不如使用已经成功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路整流出来的是311V,如果你接对了的话。
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控制导通角来调节输出电压的,但实际电路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