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库包含原理图及3D封装库,自己悄悄的收藏了

楼主(2019-12-17):
电阻               AXIAL   无极性电容      RB-   电位器           DIODE   三极管78TOTO-126V   场效应管            D37 DCON SIP   双列直插元件                XTAL1   电阻:RES2RES4;封装属性为  无极性电容:RAD-0.1electroi;封装属性为rb.5/1.0   电位器:vr-1     封装属性为diode-0.7(大功率)       常见的封装属性为to-22(大功率三极管)  顿管) 7878系列如7812  79系列有7912  常见的封装属性有to126v   整流桥:D系列(D-37  电阻:0.4-0.7指电阻的长度,一般用RAD0.1-RAD0.3。 其中RAD0.1   电解电容:.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RB.1/.2,100uF-470uFRB.3/.6   二极管: 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RB.1/.2   集成块: 88脚的就是  0603表示的是封装尺寸 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关于零件封装我们在前面说过,除了LIB库中的元件外,其它库的元件都已经有了
固定的元件封装,这是因为这个库中的元件都有多种形式:以晶体管为例说明一下:
晶体管是我们常用的的元件之一,在DEVICENPNPNP之分,但
实际上,如果它是NPNTO—3,如果它是2N3054,则有
可能是铁壳的TO-66CS9013,有TO-92B,还有TO-46TO-5
2等等,千变万化。
还有一个就是电阻,在DEVICE库中,它也是简单地把它们称为RES2,不管它是100Ω
还是470KΩ都一样,对电路板而言,它与欧姆数根本不相关,完全是按该电阻的功率数来决
定的我们选用的1/4W和甚至AXIAL0.3元件封装,而功率数大一点的话
,可用AXIAL0.4,AXIAL0.5等等。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 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DIODE0.7
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
晶体管、FET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VR1-VR5
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C:\Client98\PCB98\library\advpcb.lib库来查找所用零件的对应封
装。
这些常用的元件封装,大家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些元件封装,大家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
来记如电阻AXIAL0.3可拆成0.30.3则是该电阻在印
刷电路板上的焊盘间的距离也就是300mil(因为在电机领域里,是以英制单位为主的。同样
的,对于无极性的电容,RAD0.1-RAD0.4也是一样;对有极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封装为R
B.2/.4“.2”为焊盘间距,“.4”为电容圆筒的外径。
对于晶体管,那就直接看它的外形及功率,大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3,中功率的晶体管
,如果是扁平的,就用TO-220,如果是金属壳的,就用TO-5
TO-46TO-92A等都可以,反正它的管脚也长,弯一下也可以。
对于常用的集成IC电路,有DIP8就是双排,每排有4个引
脚,两排间距离是300mil,焊盘间的距离是SIPxx就是单排的封装。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晶体管与可变电阻,它们的包装才是最令人头痛的,同样的包装,其管脚
可不一定一样。例如,对于TO-92B之类的包装,通常是E(发射极),而2脚有可能是
B极(基极),也可能是3脚有可能是B,具体是那个
,只有拿到了元件才能确定。因此,电路软件不敢硬性定义焊盘名称(管脚名称),同样的
,场效应管,MOS管也可以用跟晶体管一样的封装,它可以通用于三个引脚的元件。
  Q1-B,在PCB里,加载这种网络表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节点(对不上)。
在可变电阻上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原理图中,可变电阻的管脚分别为12
所产生的网络表,就是1W,在13。当电路中有这两种元
件时,就要修改PCBSCH之间的差异最快的方法是在产生网络表后,直接在网络表中,将晶
体管管脚改为13;将可变电阻的改成与电路板元件外形一样的23即可。
大的来说,元件有插装和贴装.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J形线封装 SOP   小外形外壳封装 TQFP 扁平簿片方形封装 TSOP 微型簿片式封装 CBGA 陶瓷焊球阵列封装 CPGA 陶瓷针栅阵列封装 CQFP 陶瓷四边引线扁平 CERDIP 陶瓷熔封双列 PBGA 塑料焊球阵列封装 SSOP 窄间距小外型塑封 WLCSP 晶圆片级芯片规模封装 FCOB 板上倒装片 .因此不同的元件可共用同一零件封装,同种元件也可有不同的零件封装。像电阻,有传统的针插式,这种元件体积较大,电路板必须钻孔才能安置元件,完成钻孔后,插入元件,再过锡炉或喷锡(也可手焊),成本较高,较新的设计都是采用体积小的表面贴片式元件(SMD元件放上,即可焊接在电路板上了。
  CDIP-----Ceramic Dual In-Line Package   CLCC-----Ceramic Leaded Chip Carrier   CQFP-----Ceramic Quad Flat Pack   DIP-----Dual In-Line Package   LQFP-----Low-Profile Quad Flat Pack   MAPBGA------Mold Array Process Ball Grid Array   PBGA-----Plastic Ball Grid Array   PLCC-----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   PQFP-----Plastic Quad Flat Pack   QFP-----Quad Flat Pack   SDIP-----Shrink Dual In-Line Package   SOIC-----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Package   SSOP-----Shrink Small Outline Package   DIP-----Dual In-Line Package-----双列直插式封装。插装型封装之一,引脚从封装两侧引出,封装材料有塑料和陶瓷两种。IC,存贮器  PLCC-----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PLCC封装方式,外形呈正方形,DIP封装小得多。SMT表面安装技术在  PQFP-----Plastic Quad Flat Package-----PQFP封装的芯片引脚之间距离很小,管脚很细,一般大规模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数一般都在  SOP-----Small Outline Package------1968SOP)。以后逐渐派生出J型引脚小外形封装)、VSOP(甚小外形封装)、SOP)、SOP)及SOIC(小外形集成电路)等。   常见的封装材料有:塑料、陶瓷、玻璃、金属等,现在基本采用塑料封装。
  按封装形式分:普通双列直插式,普通单列直插式,小型双列扁平,小型四列扁平,圆形金属,体积较大的厚膜电路等。
  按封装体积大小排列分:最大为厚膜电路,其次分别为双列直插式,单列直插式,金属封装、双列扁平、四列扁平为最小。
  两引脚之间的间距分:普通标准型塑料封装,双列、单列直插式一般多为2.54±0.25 mm,其次有1.778±0.25mm(多见于缩型双列直插式)、1.27±0.25mm(多见于单列附散热片或单列)))0.15mm(多见于四列扁平封装0.65±0.03mm(多见于四列扁平封装)。
  双列直插式两列引脚之间的宽度分:一般有7.410.16mm15.24mm等数种。
  双列扁平封装两列之间的宽度分(包括引线长度:一般有67.6mm10.65mm等。
  四列扁平封装40引脚以上的长10×10mm(不计引线长度13.6×13.6±0.4mm(包括引线长度20.6×20.6±0.4mm(包括引线长度8.45×8.45±0.5mm(不计引线长度14×14±0.15mm(不计引线长度)等。   引脚插入式封装(PWB)中,再由浸锡法进行波峰焊接,以实现电路连接和机械固定。由于引脚直径和间距都不能太细,故印刷电路板上的通孔直径,间距乃至布线都不能太细,而且它只用到印刷电路板的一面,从而难以实现高密度封装。它又可分为引脚在一端的封装(Double ended)禾口弓9矩正封装  引脚在一端的封装(Single In-line Package)(Double ended)又可分为双列直插式封装,  双列直插式封装Dual In-line   Package)。它是70年代的封装形式,首先是陶瓷多层板作载体的封装问世,后来Fairchild开发出塑料封装。绝大多数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数一般不超过DIP封装的芯片有两排引脚,分布于两侧,且成直线平行布置,引脚直径和间距为54 mm(100 mil),需要插入到具有(1)适合在印刷电路板(2)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较大,故体积也较大;PWB上通孔直径、间距以及布线间距都不能太细,故此种PKG难以实现高密度封装,且每年都在衰退。
.DIP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只是引脚呈2Z形双列直插式封装ZIP外形一样,只是用陶瓷材料封装。 (SKDIPDIP相同,但引脚中心距为778 mm(70 mil)小于54mm),引脚数一般不超过  引脚矩正封装DIP的基础上,为适应高速度,多引脚化)而出现的。此封装的引脚不是单排或双排,而是在整个平面呈矩正排布,如图DIP相比,在不增加引脚间距的情况下,可以按近似平方的关系提高引脚数。根据引脚数目的多少,可以围成5圈,其引脚的间距为54 mm,引脚数量从几十到几百个。(1)插拔操作更方便,可靠性高;(3)如采用导热性良好的陶瓷基板,还可适应高速度.大功率器件要求;(5)如用陶瓷基板,价格又相对较高,因此多用于较为特殊的用途。它又分为陈列引脚型和表面贴装型两种。
  有机管引脚矩正式封装OPGA封装拉近了外部电容和处理器内核的距离,可以更好地改善内核供电和过滤电流杂波。 (SOP)   表面贴片封装PCB电路板设计的难度,同时它也大大降低了其本身的尺寸。我们需要将引脚插片封装的集成电路插入PCB中根据集成电路的引脚尺寸PCB板的一面,同时在PCB上以形成电路的连接,所以这就消耗了PCB板而言,需要在设计时在每一层将需要专孔的地方腾出。而表面贴片封装的集成电路只须将它放置在PCB电路板设计的难度。表面贴片封装的主要优点是降低其本身的尺寸,从而加大了:IC的密集度。用这种方法焊上去的芯片,如果不用专用工具是很难拆卸下来的。表面贴片封装根据引脚所处的位置可分为:)))))及其它。 ):此封装型式的特点是引脚全部在一边,而且引脚的数量通常比较少,如图(Therinal-enhanced),象常用的功率三极管,只有三个引脚排成一排,其上面有一个大的散热片;(现有的用),再经过颦料包封而成,它的特点是轻而且很薄,所以当前被广泛用在液晶显示器LCD分辨率增加的需要。其缺点是Film的价格很贵,其二是贴片机的价格也很贵。
  Dual(引脚在两边3所示。此封装型式的特点是引脚全部在两边,而且引脚的数量不算多。它的封装型式比较多,义可细分为:SOP(Small   Outline Package)SS()P(Shrink Small 0utline Package)HSOP(Heat-sink Small Outline Package)及其它。
  SOT系列主要有SOT-223SOT-26SOT-89等。当电子产品尺寸不断缩小时,其内部使用的半导体器件也必须变小。所以更小的半导体器件使得电子产品能够更小、更轻、更便携,相同尺寸包含的功能更多。对于半导体器件,其价值最好的体现在:PCB上更紧凑地布局。PCB占用空间。如MP3等等。 (SOP70年代就开发出小尺寸贴片封装SOJ(J型引脚小外形封装TSOP(薄小外形封装VSOP(甚小外形封装SS()P(缩小型TSSOP(薄的缩小型SOT(小外形晶体管SOIC(小外形集成电路SOP典型引线间距是27 mm,引脚数在几十之内。 (TSOP20世纪TSOP封装,它与1 mm,是1SDRAM内存芯片都是采用此封装方式。ITSOP封装方式中,内存颗粒是通过芯片引脚焊在PCB板的接触面积较小,使得芯片向TSOP封装方式的内存在超过  表面贴片  球型矩正封装Ball Grid Array),见图(CitiZell)公司于BGA的行列。其后摩托罗拉率先将球型矩正封装应用于移动电话,同年康柏公司也在工作站、个人计算机上加以应用,接着CPU中开始使用QFP不放而对BGA应用领域的扩展,对BGA封装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实用化阶段,目前BGA已成为最热门封装。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对其封装要求越来越严格。这是因为封装关系到产品的性能,当100 MHz时,传统封装方式可能会产生所谓的交调噪声IC的管脚数大于QFP封装方式外,现今大多数的高脚数芯片皆转而使用BGA一出现便成为BGA封装的器件绝大多数用于手机、网络及通讯设备、数码相机、微机、笔记本计算机、  BGA封装的优点有:QFP,加上它有与电路图形的自动对准功能,从而提高了组装成品率;(3)封装本体厚度比普通13(4)寄生参数减小,信号传输延迟小,使用频率大大提高;  BGA封装的不足之处:QFPBGA封装的翘曲问题是其主要缺陷,即锡球的共面性问题。共面性的标准是为了减小翘曲,提高  BGA封装按基板所用材料可分有机材料基板CBGA(CeramicB-GA)和基板为带状软质的FCBGA(FilpChipBGA)和中央有方型低陷的芯片区的PBGA基板:一般为4层有机材料构成的多层板,CPU中,IIICBGA基板是陶瓷基板,芯片与基板问的电气连接通常采用倒装芯片FCBGACPU中,IITBGA基板为带状软质的2  小型球型矩正封装BGA封装的区别在于它减少了芯片的面积,可以看成是超小型的BGA封装比却有三大进步:(2)囚为芯片与基板连接的路径更短,减小了电磁干扰的噪音,能适合更高的工作频率;  微型球型矩正封装BGA的改进版,封装本体呈正方形,占用面积更小、连接短、电气性能好、也不易受干扰,所以这种封装会带来更好的散热及超频性能,尤其适合工作于高频状态下的Direct RDRAM,但制造成本极高

网友A:
反正看不懂,先谢过了

网友B(2020-01-28):
不知道全不全?XH2.54我自己的差几个

网友C(2020-03-04):
没有3D库,只有原理图库和封装库,失望

网友D:
正在学,刚好看到,所以下载了,谢谢。

网友E:
我就是想下载tsop的库

网友F(2020-08-12):
牛逼啊,666,正好需要。

网友G(2020-09-23):
减小了电磁干扰的噪音,能适合更高的工作频率

网友H(2021-01-19):
感谢楼主分享,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I(2021-03-29):
刚好看到,所以下载了,谢谢。

网友J:
针不戳,就是还差一个电感,不过对于我这种就只是找封装简单画个板子的初学者,就直接用电容的代替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对于初学者来说,真是很实用!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很实用的AD库文件!

网友M(2021-12-11):
正愁没封装库,感谢分享

网友N(2022-03-30):
不错的资料,正是需要的东东!

网友O:
现在正在学习AD,下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P(2023-04-29):
节省了自己做的时间

网友Q:
元件库一般还是自己建的好!

网友R(2023-06-27):
谢谢分享,多好的资源, 楼主辛苦啦!!!

网友S(2023-09-20):
确实大部分用的到,对新手比较友好,都是基础的器件,点赞

网友T:
#在这里 感谢楼主分享快速回复#

网友U:
大致了解了,需要用时再查一下,我自己还需要整理,否则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