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和移位寄存器74LS164如何连接

楼主(2019-12-17):
像图片中的原理图,我如果要求两个按键(开始和暂停)接在两个外部中断引脚上,然后加上另外一个键为模式切换键,切换心形灯的模式,以及加上一个速度键,我应该怎么使用移位寄存器去拓展AT89C51的接口,连接电路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A:
用移位寄存器来扩展并口,要用51单片机串口方式0,楼主使用74LS164来扩展,连接32个LED,要用到4片74LS164.首尾连接,首片数据AB接至P3.0(RX),4片时钟CP接至P3.1(TX)

程序只需要设置好串口工作方式,然后根据楼主的要求送入相应数据,通过串口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74LS164的1、2引脚接P30,第8脚接所有74LS164的P31,第2片74LS164的1、2引脚接前一片的Q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移位寄存器来扩展并口,要用51单片机串口方式0,楼主使用74LS164来扩展,连接32个LED,要用到4片74LS164. ...

你的意思是,我32个LED全部接到74Ls164上,然后AT89C51接四个按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