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RS485 Modbus总是通讯超时.

楼主:
移植的《手把手教你51单片机》的Modbus 程序到普中的STC89C51单片机,用Modbus调试精灵老是出现通讯超时。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网友A(2019-12-17):
握手协议不对
通讯指令不对

网友B:
估计是程序的波特率设置有问题,仔细去核算波特率产生的参数

网友C:
我也有一塊和你一樣的板子, RS485的接口標記的A/B是反的, 你可以試試.

网友D:
配置都对了吗?比如串口,波特率,校验以及寄存器的地址都配置正确吗?如果都对,再检查通讯线是否接反了,都不对,就只能检查程序,是不是在移植的时候没有弄对。

网友E:
多谢ping264888 ,按你说问题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塊和你一樣的板子, RS485的接口標記的A/B是反的, 你可以試試.

多谢ping264888 按你说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