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w单片机的红外解码控制程序

楼主(2019-12-17):
基于stc15w的红外控制程序(实测stc15w408as、15w204s、15w4k56s4均可用,使用外中断P3.3接收信号),可以和万能红外遥控器和智能音箱结合实现远程控制和语音控制,前提需要知道红外码 红外解码16位解码.zip (57.26 KB, 下载次数: 113)

/*********************************************************************************************
程序名:    DHT11-1602
编写人:    fby
硬件支持:  STC89C52RC  DHT11  LCD1602
接口说明:  DHT11:VCC DATA NC GND
*********************************************************************************************
说明:1、单片机是STC89C52RC,晶振频率11.0592MHz,实验成功。
          2、好东西要共享,大家随意折腾~~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类型数据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xiao float //xiaoshu
#define IODATA  P0
unsigned char IrValue[24]; //接收收据
unsigned char Time;

sbit RS=P2^6; //定义rs端口
sbit RW=P2^5; //定义rw端口
sbit E=P2^7;

sbit IRIN=P3^2;//红外数据io

/*******************************************************************************
* 函数名         : Delay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8;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while (!IRIN)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return;

        }
}

   //数据处理

void sjcl()
{
                IrValue[8]=IrValue[0]>>4;                          //高位  用户码
                IrValue[9]=IrValue[0]&0x0f;                //低位

    IrValue[10]=IrValue[1]>>4;                          //高位   用户反码
                IrValue[11]=IrValue[1]&0x0f;                //低位

    IrValue[12]=IrValue[2]>>4;                          //高位   数据码
                IrValue[13]=IrValue[2]&0x0f;                //低位

    IrValue[14]=IrValue[3]>>4;                          //高位  数据反码
                IrValue[15]=IrValue[3]&0x0f;                //低位

          IrValue[16]=IrValue[4]>>4;                          //高位  数据反码
                IrValue[17]=IrValue[4]&0x0f;                //低位

          IrValue[18]=IrValue[5]>>4;                          //高位  数据反码
                IrValue[19]=IrValue[5]&0x0f;                //低位

          IrValue[20]=IrValue[6]>>4;                          //高位  数据反码
                IrValue[21]=IrValue[6]&0x0f;                //低位

          IrValue[22]=IrValue[7]>>4;                          //高位  数据反码
                IrValue[23]=IrValue[7]&0x0f;                //低位

}

/*********************************************************************************************
函数名: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30us();/Delay20ms();/Delay1s();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延时相应时间
备  注:振荡晶体为11.0592MHz(所有延时函数Copy自STC-ISP(v6.85).exe)
**********************************************************************************************/
void Delay30us()                //@11.0592MHz-40
{
        unsigned char i;

        i = 11;
        while (--i);
}

void Delay2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6;
        j = 217;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
        k = 24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名称 : bit Busy(void)
* 功能 : 这个是一个读状态函数,读出函数是否处在忙状态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Busy(void)
{
bit busy_flag = 1;
IODATA  = 0xff;
RS = 0;          //指令关
Delay30us();
RW = 1;          //读状态
Delay30us();
E = 1;        //使能高电平
while(1)
{
busy_flag = (bit)(IODATA  & 0x80); //强制取最高位
if(busy_flag == 0)
{
break;
}
}
E = 0;           //E 1->0,rs=0,rw=1,
           //将数据寄存器内的数据读到DB0~DB7,分别将状态标志BF和地址计数器(AC)内容读到DB7和DB6~DB0。

}

/********************************************************************
* 名称 : lcd1602_write_cmd(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del)
{
RS = 0;
Delay30us();
RW = 0;
Delay30us();
E = 0;
Delay30us();
IODATA  = del;
Delay30us();
E = 1;
Delay30us();
E = 0;                        //E 1->0,rs=0,rw=0, 将指令代码写入指令寄存器中
}

/********************************************************************
* 名称 :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del)
{
Busy();
Delay30us();
RS = 1;
Delay30us();
RW = 0;
Delay30us();
E = 0;
Delay30us();
IODATA  = del;
Delay30us();
E = 1;
Delay30us();
E = 0;                          //E 1->0,rs=1,rw=0, 数据写入数据寄存器中
}

/********************************************************************
* 名称 : lcd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20ms();
lcd1602_write_cmd(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Delay20ms();
lcd1602_write_cmd(0x38);
Delay20ms();
lcd1602_write_cmd(0x38);
Busy();
lcd1602_write_cmd(0x08);// 只开显示
Busy();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Busy();
lcd1602_write_cmd(0x06);//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Busy();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

/********************************************************************
* 名称 : lcd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Busy();
lcd1602_write_cmd(a);  //置数据存贮器地址
Busy();
lcd1602_write_data(sign);
}

/********************************************************************
* 名称 : lcd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while(1)
{
Busy();
lcd1602_write_cmd(a);
Busy();
lcd1602_write_data(*p);
a++;
p++;
if((*p == '\0')||(a==0x90)||(a==0xd0)) //字符结束或每行最后一个字符
{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找不到重新编辑按钮

网友B:
正在学习红外遥控,谢谢了。

网友C(2020-05-17):
正在找这个,发现STC1T单片机和传统51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D(2020-11-12):
这个资料真的顶,刚想弄15得就遇到了

网友E(2020-12-25):
引用 网友D:
这个资料真的顶,刚想弄15得就遇到了

这个也是15W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4-1.html

网友F(2024-05-17):
学习一下源程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谢谢楼主程序,已经调试成功,可以接收并解码空调的遥控数据了。

网友G(2024-10-23):
正需要这个代码,非常感谢

网友H:
可以用AI8051U, 兼容的
最大的特色:1,DMA支持外设直接到外设;2,TFPU32@108MHz:【硬件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硬件浮点运算器】,算力全面超越 103

网友I(2025-03-21):
感谢大佬,正要学习,找不到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