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风扇调速器 STM32F030单片机程序+PCB原理图文件

楼主(2019-12-17):
最近DIY了一个风扇调速器给功放机箱散热用,支持接入4个风扇,功能较简单,目前有两种工作模式。
自动控制模式:当温度高于30度,风扇开始旋转,而且随着温度升高,转速越来越快。
手动控制模式:通过EC11机械编码器去调节PWM占空比,最大99%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time.h"
#include "led.h"
#include "TM1640.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ncoder.h"

__IO uint16_t temp1;
__IO uint16_t temp2;

int ten,one,zero;
float temp;
u16 i,pwm;
u8 a=0,b=0,mode;

void manual_mode();
void auto_mode();
int main(void)
{
TIM_Config();
TIM_PWM_Config();
TIM3_Config();     //定时器3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TM1640_Init();   //TM1640初始化
ENCODER_Init(); //旋转编码器初始化

        while(1)
        {
                auto_mode();
        }
}

void auto_mode()
{
mode=1;
TM1640_display(0,20);        //清屏
TM1640_display(1,20);
TM1640_display(2,20);
TM1640_display(3,20);
        while(1)
        {

                temp=TemperatuerResult();
                zero=(int)(temp*10)%10;
                ten=(int)temp/10;
                one=(int)temp%10;
                b=ENCODER_READ();        //读出旋转编码器值
                if(b==3)manual_mode();  //切换为手动模式
                if(temp2>300 && temp2<500)
                {
                        TM1640_display(0,23);
                        TM1640_display(1,24);
                        TM1640_display(2,25);
                        TM1640_display(3,26);

                }
                if(temp2>600)
                {
                        temp2=0;
                        TM1640_display(0,ten);
                        TM1640_display(1,one+10);
                        TM1640_display(2,zero);
                        TM1640_display(3,21);
                }
                switch(ten)
                {
                        case 0:
                        TIM_SetCompare2(TIM2, 0);   //占空比设置
                        break;

                        case 1:
                        TIM_SetCompare2(TIM2, 0);   //占空比设置
                        break;

                        case 2:
                        TIM_SetCompare2(TIM2, 0);   //占空比设置
                        break;

                        case 3:
                        TIM_SetCompare2(TIM2, 480*30);   //占空比设置
                        break;

                        case 4:
                        TIM_SetCompare2(TIM2, 480*40);   //占空比设置
                        break;

                        case 5:
                        TIM_SetCompare2(TIM2, 480*60);   //占空比设置
                        break;

                        case 6:
                        TIM_SetCompare2(TIM2, 480*80);   //占空比设置
                        break;

                        case 7:
                        TIM_SetCompare2(TIM2, 480*100);   //占空比设置
                        break;

                        default:
                        TIM_SetCompare2(TIM2, 480*100);   //占空比设置
                        break;
                }

        }
}

void manual_mode()
{
mode=2;
TM1640_display(0,27);        //清屏
TM1640_display(1,27);
TM1640_display(2,27);
TM1640_display(3,27);
TIM_SetCompare2(TIM2, 0);   //占空比设置
        while (1)
        {

                b=ENCODER_READ();        //读出旋转编码器值
                if(b==1){a++;if(a>100)a=0;} //分析按键值,并加减计数器值。
                if(b==2){if(a==0)a=101;a--;}
                if(b==3)auto_mode();  //切换为自动模式
                if(b!=0)     //如果有旋转器的操作
                        {
                        if(a/100==0)
                        TM1640_display(0,20);
                        else
                        TM1640_display(0,a/100);
                        TM1640_display(1,a%100/10); //显示数值
                        TM1640_display(2,a%10);
                        TM1640_display(3,22);
                        TIM_SetCompare2(TIM2, a*480);   //占空比设置
                        }
        }
}

原理图

网友A:
一直想找这种资料

楼主(2020-03-05):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找这种资料

感谢支持。。

网友B(2020-10-31):
太坑了,就不能两个文件放一起吗,要扣两次分,参考作用也不大

网友C:
有没有 STC 单片机的程序?
想找一个STC 的程序!!!!!!!!!

网友D:
这个不错,也学习一下。

网友E:
太感谢了,终于找到这东西了

网友F(2021-04-09):
PWM调压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