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图自动运行后自动关闭是为什么?

楼主(2019-12-1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proteus关闭就是proteus坏了,如果是仿真的自动关闭,就是你程序设定的。

网友B:
你可以用别的仿真试试,若出现相同结果,软件损坏,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C:
软件不兼容系统

网友D:
proteus会自动检测网络中是否有和本机用同一注册码的机器如果检测发现有就会自动关闭这是一种防止盗版的技术。所以建议使用proteus时断开网络

网友E:
你的系统和软件不兼容,或者是安装时安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