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67D二维码连接到STC15 89C52RC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用USB端口连接的话,直接接到充电器电源就可以扫码识别了,但一用到UART串口就会嘀嘀嘀嘀

用UART接口连到STC板上的:
5V GND P1.2 P1.3(作模拟UART端口)

但不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2019-12-17):
你好!
这个单片机解码程序需要和二维码模块指令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