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这个proteus里 单片机和点阵为什么要这样接线?

楼主:
程序#include<reg51.h>     //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
                     基础定义
*******************************************************/
ucharm=0,n=0;
ucharo,p,d;
uchartime=0;
ucharcode table[]={0x01,0x04,0x08,0x02,0x40,0x10,0x80,0x20};
/******************************************************
                     数码显示数据定义
*******************************************************/
ucharcode taba[]={
0xff,0xef,0xef,0xef,0xab,0xc7,0xef,0xff};      //编码定义↓

ucharcode tab1[]={
0xff,0xef,0xcf,0xef,0xef,0xef,0xef,0xc7};      //编码定义1

ucharcode tab2[]={
0xff,0xc7,0xbb,0xfb,0xf7,0xcf,0xbf,0x83};      //编码定义2

ucharcode tab3[]={
0xff,0xc7,0xbb,0xfb,0xe7,0xfb,0xbb,0xc7};      //编码定义3

ucharcode tab4[]={
0xff,0xf7,0xe7,0xd7,0xb7,0xb7,0x83,0xf7};      //编码定义4

ucharcode tab5[]={
0xff,0x83,0xbf,0x87,0xfb,0xfb,0xbb,0xc7};      //编码定义5

ucharcode tab6[]={
0xff,0xe7,0xdf,0xbf,0x87,0xbb,0xbb,0xc7};      //编码定义6

/******************************************************
                     延时
*******************************************************/
voiddelay(uchar n)     //延时子函数
{
    uchar i,j;
    for(i=n;i>0;i--)
    {
        for(j=255;j>0;j--);
    }
}
/********************************************************************
* 名称 : ucharChangeFor(uchar dat)
* 功能 : 交换一个字节位的位置,用于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需要改变的数
* 输出 : 改变后的数
***********************************************************************/
#defineLED_a       4   //数码管段选的a段接在段选IO口的第0位
#defineLED_b       3
#defineLED_c       1
#defineLED_d       5
#defineLED_e       0
#defineLED_f       6
#defineLED_g       7
#defineLED_dp      2

ucharChangeFor(uchar dat)
{
    uchar temp=0;
    if(dat&0x01)       //判断数据的第一位是否为1
        temp|=0x01<<LED_a;//如果为1,放到控制数码管a段的位置
    if(dat&0x02)
        temp|=0x01<<LED_b;
    if(dat&0x04)
        temp|=0x01<<LED_c;
    if(dat&0x08)
        temp|=0x01<<LED_d;
    if(dat&0x10)
        temp|=0x01<<LED_e;
    if(dat&0x20)
        temp|=0x01<<LED_f;
    if(dat&0x40)
        temp|=0x01<<LED_g;
    if(dat&0x80)
        temp|=0x01<<LED_dp;
    return temp;
}

/******************************************************
                    T/C0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TH0 = (65536-50000)/256;       //赋初值
    TL0 = (65536-50000)%256;       //赋初值

    if(o>p)//if语句一般处理两个分支,处理多个分支用if-else-if结构
    {
        d=1;
    }
    else if(o<p)
    {
        d=2;
    }
    else
    {
        d=0;
    }
    time++;

    if(time==1)
    {
        n=~(1<<(p+1));
    }
    else if(time==5)
    {
        if(d==0)
        {
           n=~(1<<(p+1));
        }
        else if(d==1)
        {
           p++;
           n=0xfe;
        }
        else if(d==2)
        {
           p--;
           n=0xfd;
        }
    }
    else if(time==20)
    {
        time = 0;
    }
}

/******************************************************
                     定时器T/C0初始化
*******************************************************/
voidcom_initialize(void)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01;//设定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 = (65536-50000)/256;    //装初值
    TL0 = (65536-50000)%256;    //装初值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
                         主函数
*******************************************************/
voidmain() //主函数
{
    uchar i=0,j=0,k=0;
    uchar tmp=0;
    uchar om=0;

    d=0;
    m=0;
    o=1;
    p=1;

    n=0xff;

    com_initialize();

    while(1)       //主循环
    {
        for(i=0;i<8;i++)
        {
           P1=0xff;
           P0=table[ i];  //[ i]刷新

           if(++k==50)  //延时
           {
               k=0;
           }

           m=P1;   //记录按键

           if(m != 0xff && d==0&& m!=om)
           {
               om=m;

               switch(m)      //开关语句
               {
                   case 0xfb:
                       tmp=1;break;
                   case 0xf7:
                       tmp=2;break;
                   case 0xef:
                       tmp=3;break;
                   case0xdf:
                       tmp=4;break;
                   case 0xbf:
                       tmp=5;break;
                   case 0x7f:
                       tmp=6;break;
                   default:
                       tmp=o;break;
               }

               if(o!=tmp)
               {
                   p=o;
                   o=tmp;
                   time=0;
               }

               n=m;

           }

           if(n==0xfe)   //识别按键值
           {
               if(k==0)
                   j=++j%8;

               P2=ChangeFor(taba[7-(i+j)%8]);
           }
           else if(n==0xfd)
           {
               if(k==0)
               {
                   if(j>0)
                       j--;
                   else
                       j=7;
               }
               P2=ChangeFor(taba[(i+j)%8]);
           }
           else if(n==0xfb)
           {
               P2=ChangeFor(tab1[ i]);
           }
            elseif(n==0xf7)
           {
               P2=ChangeFor(tab2[ i]);
           }
           else if(n==0xef)
           {
               P2=ChangeFor(tab3[ i]);
           }
           else if(n==0xdf)
           {
               P2=ChangeFor(tab4[ i]);
           }
           else if(n==0xbf)
           {
               P2=ChangeFor(tab5[ i]);
           }
           else if(n==0x7f)
           {
               P2=ChangeFor(tab6[ i]);
           }

           delay(5);
        }
    }
}

网友A(2019-12-19):
16点阵8横8纵,分别各接一P口(0-7)。话说电灯2根线并成一根会省线,但灯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