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的DS18B20驱动源码.c/.h文件

楼主(2019-12-18):
基于标准库,只要带有标准库的gpio的库即可使用。经测试可用。和其他人的驱动不一样!带滤波!

#include "ds18b20.h"
/*
以下配置函数基于stm32f1标准库,如使用其他库或非f1的请修改3个函数(有标注)。
*/

typedef struct
{
        char firstdatacheckokflag;
        char firstenterndatacheckflag;
        char firstdatacheckerrflag;
        char firstdataCnt;
        float firstdata;

        char firstEnterFlag;
        float Temperature1Last;

        unsigned int Avgcounter;
        unsigned int AvgAwscounter;
        unsigned char ValAvgReset;      //=0 重置ValAvg统计
}volatile TEMPDS18B;
TEMPDS18B FisrtDs18b[DS18B20_NUM];

struct DS18B20_SORT
{
        uint8_t NUM;
        GPIO_TypeDef* GPIO[DS18B20_NUM];
  uint16_t      Pin[DS18B20_NUM];
}DS18B20_Sort={0,0,0};

GPIO_TypeDef* DS18B20_PORT_GPIO;
uint16_t      DS18B20_PORT_Pin;

DS18B20 Ds18b20;
void DS18B20_GPIO_Config(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void DS18B20_Mode_IPU(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void DS18B20_Mode_Ou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void DS18B20_Write_Byt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u8 dat);//写入一个字节
u8 DS18B20_Read_Byt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读出一个字节
u8 DS18B20_Read_Bi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读出一个位
u8 DS18B20_Answer_Check(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检测是否存在DS18B20
void DS18B20_Rs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复位DS18B20

u8 DNumGe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
        u8 i=0,j=0,Dnum=0;
        while(i<DS18B20_NUM)
        {
                if(GPIOx==DS18B20_Sort.GPIO[i]){
                j=0;
                while(j<DS18B20_NUM){
                if(GPIO_Pin_x==DS18B20_Sort.Pin[j]){
                if(i==j) {
                Dnum=i;
                break; }}
                j++;}
                i++;}
        }
        return Dnum;
}
void DS18B20_ValAvgRese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
  u8 Dnum;
        Dnum=DNumGet(GPIOx,GPIO_Pin_x);
  FisrtDs18b[Dnum].ValAvgReset=0;
}
u8 DS18B20_FirstReadStateGe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
  u8 Dnum;
        Dnum=DNumGet(GPIOx,GPIO_Pin_x);
  if(FisrtDs18b[Dnum].firstdatacheckokflag==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FirstReadDataCorrectCheck(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检测第一次读取数的正确性
{
  int i;
        u8 Dnum;
        Dnum=DS18B20_Sort.NUM;

        FisrtDs18b[Dnum].firstdatacheckokflag=0;
        FisrtDs18b[Dnum].firstenterndatacheckflag=0;
        FisrtDs18b[Dnum].firstdatacheckerrflag=0;
        FisrtDs18b[Dnum].firstdataCnt=0;
        FisrtDs18b[Dnum].firstdata=0;
        FisrtDs18b[Dnum].firstEnterFlag=0;
        FisrtDs18b[Dnum].Temperature1Last=0;
        FisrtDs18b[Dnum].ValAvgReset=1;
        FisrtDs18b[Dnum].Avgcounter=2;
        FisrtDs18b[Dnum].AvgAwscounter=2;
        delay_us(1000*500);
        for(i=0;i<10*C_Time;i++)
        {
                if(FisrtDs18b[Dnum].firstdatacheckokflag==1) break;
          DS18B20_Update(GPIOx,GPIO_Pin_x);
                delay_us(1000);
        }
}
/*
* 函数名:DS18B20_GPIO_Config
* 描述  :配置DS18B20用到的I/O口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DS18B20_GPIO_Config(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非stm32f1_STD库需要修改的函数 1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S18B20_Sort.GPIO[DS18B20_Sort.NUM]=GPIOx;
        DS18B20_Sort.Pin[DS18B20_Sort.NUM]=GPIO_Pin_x;
        DS18B20_PORT_GPIO=GPIOx;
        DS18B20_PORT_Pin=GPIO_Pin_x;
        if(GPIOx==GPIOA)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PORTA口时钟
        else if(GPIOx==GPIOB)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PORTB口时钟
        else if(GPIOx==GPIOC)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使能PORTC口时钟
        else if(GPIOx==GPIO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使能PORTD口时钟
        else if(GPIOx==GPIO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使能PORTE口时钟
        else if(GPIOx==GPIOF)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         //使能PORTF口时钟
        else if(GPIOx==GPIOG)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         //使能PORTG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x,GPIO_Pin_x); //引脚输出高

        FirstReadDataCorrectCheck(GPIOx,GPIO_Pin_x);//检测第一次读取数的正确性

        DS18B20_Sort.NUM++;
}
/*
* 函数名:DS18B20_Mode_IPU
* 描述  :使DS18B20-DATA引脚变为输入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DS18B20_Mode_IPU(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非stm32f1_STD库需要修改的函数 2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DS18B20_Mode_Out
* 描述  :使DS18B20-DATA引脚变为输出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DS18B20_Mode_Ou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非stm32f1_STD库需要修改的函数 3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
*主机给从机发送复位脉冲
*/
void DS18B20_Rs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
    /* IO设置为推挽输出*/
          DS18B20_Mode_Out(GPIOx,GPIO_Pin_x);
          /*产生至少480us的低电平复位信号 */
    GPIO_ResetBits(GPIOx,GPIO_Pin_x);
                delay_us(480);
    /* 在产生复位信号后,需将总线拉高 */
    GPIO_SetBits(GPIOx,GPIO_Pin_x);
          delay_us(15);
}

/*
* 检测从机给主机返回的应答脉冲
*从机接收到主机的复位信号后,会在15~60us后给主机发一个应答脉冲
* 0:成功
* 1:失败
*/
u8 DS18B20_Answer_Check(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
        u8 delay=0;
        /* 主机设置为上拉输入 */
        DS18B20_Mode_IPU(GPIOx,GPIO_Pin_x);
        /* 等待应答脉冲(一个60~240us的低电平信号 )的到来
         * 如果100us内,没有应答脉冲,退出函数,注意:从机接收到主机的复位信号后,会在15~60us后给主机发一个存在脉冲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_x)&&delay<100)
        {
                delay++;
                delay_us(1);
        }
        /*经过100us后,如果没有应答脉冲,退出函数*/
        if(delay>=100)
                return 1;
        else
                delay=0;
        /*有应答脉冲,且存在时间不超过240us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_x)&&delay<240)
        {
                delay++;
                delay_us(1);
        }
        if(delay>=240)
                return 1;
          return 0;
}

//从DS18B20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S18B20_Read_Bi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 read one bit
{
  u8 data;
        DS18B20_Mode_Out(GPIOx,GPIO_Pin_x);
        /* 读时间的起始:必须由主机产生 >1us <15us 的低电平信号 */
  GPIO_ResetBits(GPIOx,GPIO_Pin_x);
        delay_us(2);
        GPIO_SetBits(GPIOx,GPIO_Pin_x);
        delay_us(12);
        /* 设置成输入,释放总线,由外部上拉电阻将总线拉高 */
        DS18B20_Mode_IPU(GPIOx,GPIO_Pin_x);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_x))
                data=1;
  else
                data=0;
  delay_us(50);
  return data;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S18B20_Read_Byt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 read one byte
{
    u8 i,j,dat;
    dat=0;
        for(i=0; i<8; i++)
        {
                j = DS18B20_Read_Bit(GPIOx,GPIO_Pin_x);
                dat = (dat) | (j<<i);
        }
    return dat;
}
/*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u8 dat)
{
  u8 j;
  u8 testb;

        OSEnterDriver();

        DS18B20_Mode_Out(GPIOx,GPIO_Pin_x);//SET PA0 OUTPUT;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
            GPIO_ResetBits(GPIOx,GPIO_Pin_x);// Write 1
            delay_us(10);
            GPIO_SetBits(GPIOx,GPIO_Pin_x);
            delay_us(50);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x,GPIO_Pin_x);// Write 0
            delay_us(60);
            GPIO_SetBits(GPIOx,GPIO_Pin_x);   ///释放总线
            delay_us(2);
        }
    }
}

//初始化DS18B20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S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S18B20_Config(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
        u8 i=0;

        while(i<DS18B20_NUM)
        {
                Ds18b20.ValMax[i]=-300; //不可修改
                Ds18b20.ValMin[i]=1000; //不可修改
                Ds18b20.ValMaxWarn[i]=WarnTemperatureMax;
                Ds18b20.ValMinWarn[i]=WarnTemperatureMin;
                i++;
        }
  DS18B20_GPIO_Config(GPIOx, GPIO_Pin_x);
        DS18B20_Rst(GPIOx,GPIO_Pin_x);
        return DS18B20_Answer_Check(GPIOx,GPIO_Pin_x);
}
//从ds18b20得到温度值
//精度:0.1C
//返回值:温度值 (-550~1250)
float DS18B20_Updat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
{
    u8 TL,TH,Dnum=0;

          short Temperature;
          float Temperature1;
          float temp;
          Dnum=DNumGet(GPIOx,GPIO_Pin_x);
    DS18B20_Rst(GPIOx,GPIO_Pin_x);
          DS18B20_Answer_Check(GPIOx,GPIO_Pin_x);
    DS18B20_Write_Byte(GPIOx,GPIO_Pin_x,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GPIOx,GPIO_Pin_x,0x44);// convert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st(GPIOx,GPIO_Pin_x);
    DS18B20_Answer_Check(GPIOx,GPIO_Pin_x);
    DS18B20_Write_Byte(GPIOx,GPIO_Pin_x,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GPIOx,GPIO_Pin_x,0xbe);// convert
    TL=DS18B20_Read_Byte(GPIOx,GPIO_Pin_x); // LSB
    TH=DS18B20_Read_Byte(GPIOx,GPIO_Pin_x); // MSB
                if( TH&0xfc)
                {
                        Temperature=(TH<<8)|TL;
                        Temperature1=(~ Temperature)+1;
                        Temperature1*=0.0625;
                }
                else
                {
                        Temperature1=((TH<<8)|TL)*0.0625;
                }
                Temperature1+=Deviatvalue;//校正
/*-------------------------------判断第一次读取的数的正确性---------------------------------*/
                if((Temperature1>TempMin)&&(Temperature1<TempMax))
                {
                        if(FisrtDs18b[Dnum].firstdatacheckokflag==0)//第一次数据校验(保证用作第一次读取的数的正确性,如果第一次读取出的值是错误值将引起后面的误差)
                        {
                                if(FisrtDs18b[Dnum].firstdatacheckerrflag==1)//判断是否读取错误(只要边续差值大于预定值则视为错误)
                                {
                                  FisrtDs18b[Dnum].firstdataCnt=0;           //错误则重新开始计数
                                        FisrtDs18b[Dnum].firstenterndatacheckflag=0;//错误则重新开始判断
                                }
                          if(FisrtDs18b[Dnum].firstenterndatacheckflag==0)//保存第一个读取的数
                                {
                                        FisrtDs18b[Dnum].firstenterndatacheckflag=1;//锁存第一个数
                                  FisrtDs18b[Dnum].firstdata=Temperature1;//保存第一个数
                                }
                                else //从第二个数开始判断
                                {
                                  if(Temperature1-FisrtDs18b[Dnum].firstdata<=D_Value)//如果本次值和上次值误差<=D_Value
                                        {
                                                FisrtDs18b[Dnum].firstdata=Temperature1;//本次数赋值给上次值变量
                                          FisrtDs18b[Dnum].firstdataCnt++;//计数+1
                                        }
                                        else //只要任何一次读数误差大于D_Value则置位失败,则重新判断,重新计数
                                        {
                                          FisrtDs18b[Dnum].firstdatacheckerrflag=1;
                                        }
                                }
                                if(FisrtDs18b[Dnum].firstdataCnt>=C_Time) //连续读取的C_Time个数值之间的差值均<=D_Value则认为是正确值
                                {
                                  FisrtDs18b[Dnum].firstdatacheckokflag=1;//置1表示本次检查的第一次值为正确值,予以通过
                                }
                        }
/*-----------------------------------------------------------------------------------------------*/
                        if(FisrtDs18b[Dnum].firstdatacheckokflag==1)//在保证第一次的读出的数是正确的情况下,开始进行读取数值
                        {
                                if(FisrtDs18b[Dnum].firstEnterFlag==0)//第一次读取温度检测
                                {
                                        FisrtDs18b[Dnum].firstEnterFlag=1;
                                        FisrtDs18b[Dnum].Temperature1Last=Temperature1;
                                        Ds18b20.ValAvg[Dnum]=Temperature1;
                                        Ds18b20.ValAvgAws[Dnum]=Temperature1;
                                }
                                else
                                {
                                        if(Temperature1>=FisrtDs18b[Dnum].Temperature1Last) temp=Temperature1-FisrtDs18b[Dnum].Temperature1Last;
                                        else temp=FisrtDs18b[Dnum].Temperature1Last-Temperature1;//求绝对值差值
                                        if(temp>D_Value)//两次读取差值如果大于1,则认为是非正常值,返回上次的值
                                        {
                                                 Temperature1=FisrtDs18b[Dnum].Temperature1Last;
                                        }
                                        else
                                        {
                                                FisrtDs18b[Dnum].Temperature1Last=Temperature1;//更新历史值
                                        }
                                }
                                Ds18b20.Val[Dnum]=Temperature1;
                                if(FisrtDs18b[Dnum].ValAvgReset==0)
                                {
                                        FisrtDs18b[Dnum].ValAvgReset=1;
                                        FisrtDs18b[Dnum].Avgcounter=2;
                                        Ds18b20.ValAvg[Dnum]=Ds18b20.Val[Dnum];
                                }
                                if(Ds18b20.Val[Dnum]>Ds18b20.ValAvg[Dnum]) Ds18b20.ValAvg[Dnum]+=(Ds18b20.Val[Dnum]-Ds18b20.ValAvg[Dnum])/FisrtDs18b[Dnum].Avgcounter;//计算临时平均值
                                else Ds18b20.ValAvg[Dnum]-=(Ds18b20.ValAvg[Dnum]-Ds18b20.Val[Dnum])/FisrtDs18b[Dnum].Avgcounter;//计算临时平均值
                                if(Ds18b20.Val[Dnum]>Ds18b20.ValAvgAws[Dnum]) Ds18b20.ValAvgAws[Dnum]+=(Ds18b20.Val[Dnum]-Ds18b20.ValAvgAws[Dnum])/FisrtDs18b[Dnum].AvgAwscounter;//计算永久平均值
                                else Ds18b20.ValAvgAws[Dnum]-=(Ds18b20.ValAvgAws[Dnum]-Ds18b20.Val[Dnum])/FisrtDs18b[Dnum].AvgAwscounter;//计算永久平均值
                                if((FisrtDs18b[Dnum].Avgcounter+1)!=0)  FisrtDs18b[Dnum].Avgcounter++;//临时平均值计算次数
                                if((FisrtDs18b[Dnum].AvgAwscounter+1)!=0)  FisrtDs18b[Dnum].AvgAwscounter++;//永久平均值计算次数
                                if(Ds18b20.Val[Dnum]>Ds18b20.ValMax[Dnum]) Ds18b20.ValMax[Dnum]=Ds18b20.Val[Dnum];
                                if(Ds18b20.Val[Dnum]<Ds18b20.ValMin[Dnum]) Ds18b20.ValMin[Dnum]=Ds18b20.Val[Dnum];
                        }
                }

                OSExitDriver();

                return Temperatur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