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近期公布的时候一项已经授权的发明专利

楼主:
这是近期公布的一项已经授权的发明专利电路原理图,其中MOS管型号为IRFP260,整流管的型号为1N4001,VT1为3AX31,VT2为3DG06,大家分析一下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2019-12-18):
这是一个已经和时代脱节的电路的,不管是在成本或者是性能又或者是电路的复杂程度上来说,都是跟不上时代的,最多只能算是应试教育的一个产物而已。
一个自恢复温度保险管就能解决的事情,不需要用那么多的元件。

网友B:
这类小发明基本属于自娱自乐,没有市场前景。也许对评职称有帮助。

网友B:
而且文字介绍和和原理图都含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已经和时代脱节的电路的,不管是在成本或者是性能又或者是电路的复杂程度上来说,都是跟不上时代的 ...

问题是脑残的审核员竟然给予授权!一个用淘汰难寻的高成本元器件设计的错误百出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而且文字介绍和和原理图都含错误。

对!电路错误百出!元器件选择落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类小发明基本属于自娱自乐,没有市场前景。也许对评职称有帮助。

都是职称惹的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脑残的审核员竟然给予授权!一个用淘汰难寻的高成本元器件设计的错误百出的电路!

这类专利只要申请人愿意花x,公示期无异议,一般不会组织同行评议,也不管其内容的真实性,都能通过。申请人也不是白花钱,凭此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类专利只要申请人愿意花x,公示期无异议,一般不会组织同行评议,也不管其内容的真实性,都能通过。申 ...

发明专利需要进行实质性审核不知有没有

网友D:
上面这编文章是“1992年无线电杂志合订本”上的东东!

注:忘了是‘无线电’还是‘、、、’,所以加了双引号,反正是9几年的东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面这编文章是“1992年无线电杂志合订本”上的东东!

注:忘了是‘无线电’还是‘、、、’,所以加 ...

这个电路似乎难以实现设计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面这编文章是“1992年无线电杂志合订本”上的东东!

注:忘了是‘无线电’还是‘、、、’,所以加 ...

因为A1-G-BG2EB-BG1BC-R4可以直接构建BCR的负向触发通道,R4-BG2CB-BG1BE-G-A2可以直接构建BCR的正向触发通道,所以,BCR无法关断。

网友E:
这个电路跟不上时代,不仅复杂成本代价高,没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跟不上时代,不仅复杂成本代价高,没有意义

意义肯定没有!而且不能正常工作!一个简单的定时器+一个PTC就可以解决

网友F:
现在电路申请不了专利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路申请不了专利的吧?!

可以申请,不够审核比较严格。这个电路就是已经授权的发明专利。不知道是审核员脑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G: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说专利审查员的水平笑笑就好。但愿这是极个别的。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极个别,这才是个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说专利审查员的水平笑笑就好。但愿这是极个别的。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极个别,这才是个大问 ...

这些人只会对一些鸡毛蒜皮进行纠结,我朋友的一项专利被他们以LED限流电阻未标具体数据而否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些人只会对一些鸡毛蒜皮进行纠结,我朋友的一项专利被他们以LED限流电阻未标具体数据而否决。

我申请了一个实用新型专利(本来觉得可以申请发明专利的)竟然没通过,好郁闷。给专利代理公司坑了,没有给我答辩直接走流程后失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申请了一个实用新型专利(本来觉得可以申请发明专利的)竟然没通过,好郁闷。给专利代理公司坑了,没有 ...

他们很无知!该计较的原理性错误不理会,却对一些常规的明细参数纠结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