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综合智能交通灯 Arduino实验

楼主(2019-12-18):
(1)机动车道红绿灯改成点阵(6×6/5×5)显示成箭头形状,采用闪烁或者流水显示。
(2)箭头用于指示南北(竖)或东西(横)方向绿灯,即箭头会随着南北或者东西方向绿灯变化而呈90度转向。
(3)增加东西方向的人行道红绿灯控制,常亮红灯。当检测到有人时(用光敏电阻),人行道的红绿灯要随着(下一轮)同向的交通灯变化。
(4) 两组的两块面包板并排共用。

源程序在此分享(LiJishao)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sTimer2.h>               //定时器库的 头文件

int led1=1;
int led3=11;//本在2
int led4=3;
int led8=4;
int led9=5;
int led10=6;
int led12=7;
int led13=8;
int led14=9;
int led6=10;
int redled_1 =12;
int greenled_1 =13;
int redled_3 =0;
int greenled_3 =2;
int input=0;
int val=0;

int t=1;
int num=0;

int flag=0;
int flag_up=0;
int flag_led=0;

int num_flag=0;

int flag_end=0;

void setup() {
pinMode(input,OUTPUT);
for (int i = 0; i < 14; i ++)
{
pinMode(i, OUTPUT);   //設定數字I/O腳為輸出
}
red_close();

MsTimer2::set(5, flash);        // 中断设置函数,每 5ms 进入一次中断
MsTimer2::start();
}

void loop() {

//up();
rgb();

}

void red_close(){
digitalWrite(led13,  HIGH);
digitalWrite(led3,  HIGH);
digitalWrite(led4,  HIGH);
digitalWrite(led10,  HIGH);
digitalWrite(led6,  HIGH);
digitalWrite(led9,LOW);
digitalWrite(led14,LOW);
digitalWrite(led8,LOW);
digitalWrite(led12,LOW);
digitalWrite(led1,LOW);
  }

void up(){
  digitalWrite(led13,LOW);
digitalWrite(led8,  HIGH);
delay(t);
red_close();

digitalWrite(led3,LOW);
digitalWrite(led14,  HIGH);
delay(t);

red_close();

digitalWrite(led4,LOW);
digitalWrite(led9,  HIGH);
digitalWrite(led14,  HIGH);
digitalWrite(led8,  HIGH);
digitalWrite(led12,  HIGH);
digitalWrite(led1,  HIGH);
delay(t);
red_close();

digitalWrite(led10,LOW);
digitalWrite(led14,  HIGH);
delay(t);
red_close();

digitalWrite(led6,LOW);
digitalWrite(led8,  HIGH);
delay(t);
red_close();
  }

void right()
{
digitalWrite(led13,LOW);
digitalWrite(led8,  HIGH);
delay(t);
red_close();

digitalWrite(led3,LOW);
digitalWrite(led8,  HIGH);
delay(t);

red_close();

digitalWrite(led4,LOW);
digitalWrite(led9,  HIGH);
digitalWrite(led8,  HIGH);
digitalWrite(led1,  HIGH);
delay(t);
red_close();

digitalWrite(led10,LOW);
digitalWrite(led14,  HIGH);
digitalWrite(led8,  HIGH);
digitalWrite(led12,  HIGH);
delay(t);
red_close();

digitalWrite(led6,LOW);
digitalWrite(led8,  HIGH);
delay(t);
red_close();
  }

void rgb(){
    {
          if(flag==1) //按键触发后
          {
                  if(flag_up==0)
            {

              digitalWrite(redled_1, LOW);//熄灭东西路红灯
              digitalWrite(greenled_1, HIGH); //点亮东西路绿灯
              digitalWrite(greenled_3, HIGH); //熄灭人行道绿灯
              digitalWrite(redled_3, LOW);//点亮人行道红灯(默认情况下,是红灯亮)
              //flag_up++;
              if(flag_led)
                {up();}
                else
                {red_close();}

              }
              //delay(2000);//延时12秒
              else
              {
              digitalWrite(greenled_1, LOW); //熄灭东西路绿灯
              digitalWrite(redled_1, HIGH);//点亮东西路红灯
              digitalWrite(greenled_3, LOW);//熄灭人行道绿灯
              digitalWrite(redled_3, HIGH);//点亮人行道红灯
              //flag_up=4;
              if(flag_led)
              {right();
              flag_end++;}
              else
              {red_close();}
           }

                   if(flag_end==1500)
                {
                  flag=0;
                  flag_end=0;
                  }
          // flag=0;//按键标志清零

          }

    else    //按键未被触发,默认状态
    {

          if(flag_up==0)
          {

            digitalWrite(redled_1, LOW);//熄灭东西路红灯
            digitalWrite(greenled_1, HIGH); //点亮东西路绿灯
            digitalWrite(greenled_3, LOW); //熄灭人行道绿灯
            digitalWrite(redled_3, HIGH);//点亮人行道红灯(默认情况下,是红灯亮)
            //flag_up++;
            if(flag_led)
              {up();}
              else
              {red_close();}

            }
            else
            {
            digitalWrite(greenled_1, LOW); //熄灭东西路绿灯
            digitalWrite(redled_1, HIGH);//点亮东西路红灯
            digitalWrite(greenled_3, LOW);//熄灭人行道绿灯
            digitalWrite(redled_3, HIGH);//点亮人行道红灯
            if(flag_led)
            {right();}
            else
            {red_close();}
         }
         // delay(2000);//延时12秒

    }
  }
}

void flash()
{
num++;
val=analogRead(input);// 读取传感器的模拟值并赋值给val
if(val>=1000)
flag=1;
if(num==100)
{
    flag_led=~flag_led;
    num=0;
    num_flag++;
    if(num_flag==30)
        {
          num_flag=0;
          flag_up=~flag_up;

          }
    }
}

网友A:
很赞,这个挺实用的

网友B(2020-08-21):
很棒很实用的程序,十分有参考价值

网友C(2021-05-29):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的程序

网友D:
为什么我这里显示编译有误?

网友E(2021-12-21):
这个有错误(不会是电科的师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