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如何根据变量对不同单片机IO口操作

楼主(2019-12-18):
需要根据不同的变量值对不同的IO口大量操作,如果当变量为1、3、6值时,分针对P1、P3、P6操作。
define是不能使用变量为参数的。
写了一段程序,基本可以实现,但过于机械庞大,运行中废时间。能不能简化代码,用一、两条语句代替。一个IO的不同位可以用变量实现,但=号前的P1、P3、P6如何按Port_X值为1、3、6来选择是个麻烦。
能不能用IO地址指针操作,直接定位到需操作的IO地址,后期的操作就是对此IO?或者建立一个IO地址的数组,根据不同"变量"直接定位到相应的IO口?
程序见下,我认为需要优化程序:
#include "io430.h"
unsigned char Port_x=6,Bit_n=BIT5;
void DQ_out()
{
      switch (Port_x)
      {
        case 1:
            P1DIR|=Bit_n;  break;
        case 2:
            P2DIR|=Bit_n;  break;
        case 3:
            P3DIR|=Bit_n;  break;
        case 4:
            P4DIR|=Bit_n;  break;
        case 5:
            P5DIR|=Bit_n;  break;
        case 6:
            P6DIR|=Bit_n;  break;
        case 7:
            P7DIR|=Bit_n;  break;
      }
}
void DQ_in()
{
      switch (Port_x)
      {
.........
下述还有多个switch选择模块,很是不爽。

网友A:
自定义一个函数,然后对这个函数的内容假装看不见,程序就可以少到一条指令

楼主:
楼上回复是我已经做了的,现在是不想这样?

想这样:

void PXoption(x)
{
     P(x)DIR=0xfe;
}
不要Switch,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