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TL电路实际应用问题

楼主(2019-12-18):
上图是我的仿真图没问题,但在实际焊板时出现中间电平的问题。
实际焊板,在一连串的TTL逻辑芯片处理后,逻辑芯片输出为2.2V,也就是不高不低的电平;然后经由反馈到DQ触发器后,触发器呈现Q=Q非=2.2V的结果。请问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以及有哪些解决方案?

网友A:
检查芯片的带负载能力是否满足

网友B:
看下供电是不是够,

网友C(2024-12-01):
这个线路看起来眼花缭乱的的, 出现2.2v就是5V的中间电平, 逻辑ic是没办法判定是高低的那一种. 要查一下实际线路有没有虚焊的, 短路的. 未用到的Input端口要接地, 为用到的Out端口要NC.

网友D:
用什么仪表测量?最好用示波器观察与测量

网友E:
成品是画的PCB然后焊接的吗?还是说搭棚焊的?如果不是PCB还是检查下焊接的有没有问题,线路有没有焊错

网友F:
有一种可能是测到脉冲信号了。看下有悬空的输入脚吗?有就接个1K电阻下地再测

网友G:
关键点加上拉,下拉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检查U1 74LS175N VCC and GND脚

网友I:
TTL标准输出高电平应该是3.6V,如果是2.2V,请使用示波器检测是否为脉冲?普通万用表测量结果可以理解为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