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串口5,4通信实验问题 JTAG调试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
普中的板子 为什么我的串口4,5在上位机发送数据后,JTAG调试,无法进入中断,
试过串口4,5重定向,也无法打印数据

网友A(2019-12-19):
我都是仿串口1进行配置的,串口1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JTAG没进入中断,是你的接收程序没有进入串口接收中断,自己看看程序,串口中断打开了没有

我都是仿串口1进行配置的,串口1都正常

网友C:
不是JTAG没进入中断,是你的接收程序没有进入串口接收中断,自己看看程序,串口中断打开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