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win10系统下step7无法打开帮助问题

楼主(2019-12-18):
解压到分区根目录(最好英文文件夹),然后右键单击Install.cmd,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即可,再次打开,在程序中的任意指令上按下F1,熟悉的指令帮助文件又可以看到了。

网友A(2020-02-25):
模拟量有没有量程

网友B:
我的200编程软件也是,帮助问题打不开,麻烦死了

网友C(2020-05-04):
试了下 好用的  谢谢分享

网友D(2020-10-29):
厉害,以后就能用了

网友E(2021-03-12):
感谢楼主提供的方法,有效

网友F(2021-11-20):
能不能打开啊..........

网友G(2021-12-20):
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安装都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