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1933单片机三个VLCD引脚功能设置问题

楼主(2019-12-18):
哪个朋友给解答一下, PIC16F1933当LCD模块使能时,如果设置LCDREF这个LCD  参考电压控制寄存器使VLCD1、VLCD2、VLCD3这三个引脚不接内部偏置电压 LCDBIAS,那么这三个VLCD引脚是否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呢?谢谢啦!

网友A:
这三个端口对应的是RB端口,RB端口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IO端口,是可以当普通IO使用的
但你要看一下这个端口的文件寄存器默认值是什么,端口的功能是有优先等级的,如果你不去设定的话,它就是以最高等级的功能优先的
以RB0为例,它首先是SEG0的功能,这是默认最高优先等级,在你不主动去设定的时候,它的功能是SEG0,这个时候它并没有RB0的功能
如果要使用的话是,你是要自己去设定的,很久没有用PIC了,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可用。